求助!!!!!!!哭求啊!!!!玉兔飞控不认副翼!!

楼主(2013-03-12):
RT

哥们儿收了一个玉兔飞控。刚测试的时候, 别的通道都没有问题,唯独1通道副翼在调参的时候完全没有反应就是1500 控是天7的测试了没问题。接收机下午刚飞过飞机。也没问题。
唯独飞控这里就不知道了。

问题一   如果是飞控1通道坏了,需要怎么修。已经没了质保。

问题二  可以不可以舍弃一通道。把别的通道改为副翼? 如果可以。具体如何操作!

请各位高手帮帮哥们儿。以后再也不收2手了@!!@

网友:
所以说先测试在付款是必要的。

网友:
飞空是我的 。 但是在我手上是没有问题的 。

网友:
把接收机1 2通道的线互换一下,看看是怎么样的情况,以便准认是控还是兔子的问题。

网友:
电子的东西/本身就存运气问题。何况是二手的 ,所以我从来不收二手的电子配件。

楼主:
昨天测试到半夜1点半才睡觉。没戏了。确实是1通道坏了。我的接收机没事。天7控没事。别的通道也没事。唯独副翼不行了。2楼是奥特曼吗?咱俩商量下怎么办吧。之前你只说了可以过自检。别的没测试。现在又说有。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如果需要。可以截图作证的。

楼主:
注明 确实可以过自检的啊!还可以更新固件。唯独1通道不行了。难道没别的办法了吗?

网友A:
如果决定是兔子的问题就只好反厂了,过了质保只能多花点钱维修。不过现在人家忙着出兔2要是反厂维修要做好死等的准备这个急不了要有过日子的心。

楼主:
呵呵。刚入了APM2.5 不再二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决定是兔子的问题就只好反厂了,过了质保只能多花点钱维修。不过现在人家忙着出兔2要是反厂维修要做好死 ...

前些天我的玉兔出问题了,螺陀仪、加速度等都过不了自检。寄回去几天就修好寄回来了。说是坏了好几个件。全部费用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