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急救!恒龙99式改造出问题了。

楼主(2013-03-12):
小弟现在正在用wh工作室16的主控板来改造恒龙的99a坦克。车体没问题了。炮塔转向也没问题。但是炮管俯仰不知道接哪根线。现在我上个图,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楼主:
请问一下红白黑三色的线是什么线? 中间那股红黑色的线是做什么的啊?

网友:
随便插插试试啊

楼主:
试了两次了都不行。不知道我哪里搞错了?郁闷死了!我知道16坦克改造很花时间,但是也不应该这么慢啊?搞这个线头我都高了3个小时还没找出来接法。郁闷死了

网友:
顺藤摸瓜,炮管电机原来的线焊熔掉,重新焊2条线下来不就可以了嘛。然后那三条线有一条是可以作废了的,另外两条你顺着线找过去看看是大灯还是瞄准灯,忘了

网友:
恒龙的救援船不错~~~

楼主:
我测试了一下 两个好像都不是,但是明明都是连着炮管的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

排骨撸一把应该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拿个电池,正负极搭在俯仰电机上,动,则线有问题,不动,你懂的
把俯仰的电调,搭在炮塔转动的电机,动,则电调活着,不动,你肯定懂的

楼主:
我擦,这么简单我怎么忘了。谢谢楼上提醒。今晚我测试一下。

楼主:
刚才用4节5号电池(6v)的测试了一下两个电机都不动啊?怎么回事啊?我是先测试的三股线中的红黑   然后是红白  、都不行。另外一股线红黑色的测试的也不行。怎么回事啊?

网友:
电池接触不良吧

楼主:
现在我拆下来了 。原来接错线了。现在问题就是没有声组不知道是不是启动了。就等声组了。着急啊!

网友(2013-07-24):
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