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陀螺仪问题 高手请解答下 谢谢

楼主(2013-03-12):
我用的KDS800
陀螺仪
加油门准备起飞的时候 尾巴向左转 检查的时候 机头向左转
舵机
向机身方向转 但是机头向右转的时候 舵机不转 请问下是什么问题 怎么调试 ?

网友A:
多潜潜水吧,最直观确定舵方向是否正确的方法是,拆掉大浆,保留尾桨,扶住尾管推油门,这时左右晃动尾管,如果感觉有阻力,就对了,反之则不对,如果舵机方向对了,起飞的时候尾巴还跑,那就要看看 其它原因了,有很多方面,比如注意是不是微调动了,感度太小,不是锁尾模式等等,一下说不清

网友B:
问题多多
起飞时转速不够,都会偏转一点的
楼主试一下飞起来能不能锁得住,然后再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