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道

楼主(2013-03-12):
你好,请问F35配的是什么喊道啊,上几S,多少毫安呃的
电池
啊,是金属的吗,麻烦发个连接,万分感谢,声音太爽了

网友A:
F35多了!你问的是哪个牌子的啊?!菲莫斯的是64涵道的,飞翼和蓝翔都是70涵道的!不管哪种涵道都应该配4S的2200毫安左右电池,64涵道极其推荐黑旋风4800KV的涵道组和电机。70毫米涵道可以是飞翼(FW)的,也可以是黑旋风的!

楼主:
恩谢谢,我想配70的金属喊道,水星,RC。龙卷风。不知那个吊一点,用过的兄弟给点建议,谢了

网友B:
水星,RC。龙卷风 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