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30 *1.5mm厚的管子 最简单的折弯办法请教

楼主(2013-03-12):
焊接管 3030*1.5的方管  要弯管,大概30度就行了。
只有普通的工具,有台钳。

怎么可以弯得好看点,数量不多,所以想自己解决。

网友:
如果不考虑外观好看与否,就放煤气炉上烧红转弯处
再用台钳夹着转弯处,另一头插入一根粗铁支,一弯就成了

网友:
拿角磨机在弯的内侧切几个口。。。。。。。

网友A:
装上沙子,两头一堵,弯的地方烧热,用台钳夹住,手扳就行

网友:
回答的兄弟都是强人!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上沙子,两头一堵,弯的地方烧热,用台钳夹住,手扳就行

谢谢,没积分了。

网友:
弯管前必须要开缝。
方管不是圆管,内侧两侧不开缝直接弯管子会瘪下去,成型后外观不好看。

网友:
1.5厚,方管,30度, 我看只有开口子折好再氩弧焊了.

网友:
不考虑弯管工具的话,楼上应该是效果最好的方法,用的也是最基本的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上沙子,两头一堵,弯的地方烧热,用台钳夹住,手扳就行

别忘了,筛一下,加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忘了,筛一下,加水。

是把沙子筛一下吗?加水干嘛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把沙子筛一下吗?加水干嘛用的?

加水是为了更密实,比如不加水它能喝2两,造假掺水就能喝3两,得动脑筋,得学会观察。公路挖沟下管子谁都见过吧,完事回填讲究的就是回填沙子(糊弄的是填土),然后灌水吃饱,再复原表面。一个道理。

网友:
台钳折管不好,最好是车个吻合的轮,网上,论坛上都有图片,得虚心学习,这动手要想搞得好,必须是工具全(很多聪明人能做到的,都绊在这,6级士官还没有铣的大有人在),技术不算啥,一看就会。

网友:
焊上,打磨的是快,但没有加热折的好。

网友:
参考电动三轮车的那个踏板部位的弯法,弯的特漂亮。

网友C:
我曾经带管工做过维修,想弯管有专门的手动工具(你数量少,不介绍液压的了).
这种手动工具学名叫弯管器.不过真这样叫就是外行了.
工人称做摈子 (bin具体怎么写,不知道),有每种直径的管都有相对应的型号.
套在管子上用力弯一些,往前移动一个尺寸继续弯,不要太用力,出来的活很好看,前提是弯的半径不可以太小.
如果半径很小,可以使用气焊烤一下再弯,烤半圈多一些,红透了就可以用力,记住啊,是往红的方向弯.别信那些外行说的热胀冷缩把红的放在拉伸部位,要吧红的挤出褶皱来才对,这样可以在很小的半径弯出想要的弯头来(多出几个褶皱就可以).
至于灌沙子,虽说是正规,但也是比较费事,灌满后必须要墩实才行,否则等于没灌.灌满后管子两端要封堵,这样弯管时才不置于把砂子给挤出来.
前边朋友说灌沙加水的方法,咱没有见识过,不表态,不过至少是不能再用气焊去烤了.
再有就是:没有气焊时也可以用电焊去烤.拉出电弧后把焊条尽量与管子拉开距离.这样管子被加热的面积大并且此时整体加温的功率也高.(不会电焊的朋友不要评论)

很多活都是不实际操作不会有经验.最有说服力的可以用给自己窗户换一块玻璃来解释,只换一块玻璃,给你玻璃刀,你也划不好,多数时候用玻璃刀划过去,一掰,往旁边裂开,废了. 为什么?   真解释清楚了很有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带管工做过维修,想弯管有专门的手动工具(你数量少,不介绍液压的了).
这种手动工具学名叫弯管器 ...

想看解释裁玻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看解释裁玻璃

简单说是:

划公家的,不心疼,能放开手脚,才能真练技术.

医生也是轻易不敢给自己看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带管工做过维修,想弯管有专门的手动工具(你数量少,不介绍液压的了).
这种手动工具学名叫弯管器 ...

仔细的看了一遍,我都想改动一点设计,
压根就不弯好了,只是脚跟不稳。
有想车一个圆,慢慢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水是为了更密实,比如不加水它能喝2两,造假掺水就能喝3两,得动脑筋,得学会观察。公路挖沟下 ...

呵呵,灌沙加重我倒是准备这么干的。、

网友E:
哈哈 刚自己搞了个乞丐折弯器 我是用来折外8内3的不锈钢管子的 楼主有兴趣不 折出来还是挺标准的

网友F:
找一棵电线杆子,一个或两个人用力将方管一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 刚自己搞了个乞丐折弯器 我是用来折外8内3的不锈钢管子的 楼主有兴趣不 折出来还是挺标准的

有啊,,,我就差这个东西了。

我都做了一帮了,和这个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一棵电线杆子,一个或两个人用力将方管一撅就行

电线杆貌似都是一根一根的,不过我这儿有一个开裂的墙缝,在用下去估计墙都被我拆了。。

楼主:
是这个样子的不?有点象你说的那个。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啊,,,我就差这个东西了。

我都做了一帮了,和这个基本一样。

这个弯圆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弯圆机了

呵呵,这个也要用的。

的确还得做圆磨。

网友:
弯管器是好用 不过楼主没有,就只能灌沙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