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点念想,尘封已久的陀螺仪再次出动,双稳来了

楼主(2013-03-13):
尘封已久的陀螺仪,去年差点让我砸了,当时忍住了,一直放在零件箱,今天又拿出来试着装上去,以下视频:

画质实在是差,各位看官将就着看

网友:
上将同志,双稳感觉不明显,是不是装在主战坦克上?

网友:
看来还是闲不住啊

网友:
哈哈哈!清风,双稳在防空豹上不明显呀!

楼主:
应该是拍摄角度问题,实际上还行,只能稳定方向,不是火控,层次不一样

网友:
模型都上垂稳了,太NX了

网友A:
防空炮的第一对负重轮是怎么了哦?瘸腿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空炮的第一对负重轮是怎么了哦?瘸腿了哈哈?

改扭杆,结果弄断了摇臂,正在想办法补救,可能也因为这样,陀螺仪才定位没那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避震不错

避震软的离谱,整车相对来说比原来重太多了,把扭力片都压得没了弹性,还有摇臂跟扭力片之间的空隙,也就是虚位,直接导致摇臂的大半行程中扭力片是没有丁点被绞到。

楼主:
别看我这坦克上这坡轻轻松松的,这坡高12厘米,角度估计30°这样,换别的16比例的坦克还不一定能不能上得了
但我这台在坡上也是停不住,顺滑下去,滑下去的时候,陀螺仪一样起作用的那个时候陀螺仪反映就准一些

网友C:
看起来不明显的原因就是起步太猛 了。。。。。。

网友D:
这打飞机打的真过瘾!履带真有感觉,喜欢。这要是高清近距离,放慢速度拍履带能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不明显的原因就是起步太猛 了。。。。。。

一开始做这套波箱,计算减速比就是以能飙为主,虽然为了兼顾起步的线性适当加大点减速比,但要想在这样陡的坡用小油门爬过去,至少得加一级1比2的齿比才可能做到。
两头兼顾只能是增加减速比,让输出的扭力更大,再升级4s电池,两全其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打飞机打的真过瘾!履带真有感觉,喜欢。这要是高清近距离,放慢速度拍履带能更爽!

相机不小心放洗衣机里洗了一上午,送去特约维修点修。没高清dv也拍不出最真实的效果,帧数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