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工做一个8S 40AH的A123充电站(60楼开始,上制作图片)

楼主(2013-03-13):
  直机越飞越大,450已经不飞了,现在主飞500和600,深感电池紧张.又不可能尽可能多的买电池,不划算;因不适合现场充电,去年就把A6和保姆卖了,入了PL6,当时PL8全国缺货,飞直机感觉没PL8的8S也无所谓。

  飞场发动车子怠速,用PL6冲6S 5000MA和6S 2600MA电池轻轻松松,实测:电瓶取电給PL6,输入电流满额40A,电压基本都在14.2V左右,我车子的发电机输出有50A左右,对于PL6的需求来说,小菜一碟;冲turnigy的6S 5000MA电池一个,只用了六分钟,而冲花牌2600MA 6S的,一次冲三个,耗时大概16分钟。

  一个下午车子累计怠速大概一个多小时。共冲了三个5000MA电池外加9个2600MA电池,飞一个下午,飞到手软基本电池用不完电。若不考虑车子发动机损耗,仅仅考虑油耗,无疑的很划算。

  这么玩了七八个月,终于腻了,主要原因是要频繁的在飞场地点和车子停放的地方之间跑来跑去充电取电池,还要时不时的留意会不会被过路的顺走设备,很是不便。而且,去年这么玩了一个夏天,大热的天气,看着车子怠速的发动机热气腾腾,也很心疼。

  今年伊始,下决心要做个充电站.网上多方比对,选定了一款美国产的A123容量20AH的电芯.八十多块钱一片。因PL6无法一次对8S进行充电,但可以通过并冲板一次冲四个4S电池,为了发挥PL6的最大功率,决定做成四个4S 20AH的电池,再通过串和并,最终成为8S 40HA的电源包,这样总储能达到1056W/H,若以保守计算放出八成电量,至少能有800W/H可供使用。

  依经验,一般飞500直机,正常一个起落,电池大概能冲进2000MA左右,这样要耗能44.4W,这个A123电池包至少可以冲18个6S 2600MA的电池或者9个6S 5000MA的电池,这样对于我来说完全够用还富余不少。

  相中的芯片标称可以有1500个循环,假使保守估计有1000个循环就好了,那么我一个礼拜才飞一次,这个充电站够我飞十几年,不敢想,哈,有三年使用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比用车子发动充电方便而且经济。

  前天买下电芯,一个包装是21片,分拆要加钱,于是干脆就全买下,另外多出的五片还可以做成一个5S 20AH的充电包,又可增加330W/H,至少可冲六块6S 2600MA的电池,最重要的是,若是以后充电包有电芯损坏,这五片电芯可做补充配件,不然8S 40AH的充电站少了一片也不行。

  货这几天会到,我陆续上图发制作过程,其实做充电站很简单,主要就是一点手工艺要讲究点,毕竟大电流的设备,有喜欢搞充电站的模友大家一起切磋和分享。

另:不要站内短讯问我电芯哪里买,需要的自己搜索一下,很好找。

网友A:
谁告诉你有1500个循环的? 那是对单节来说的

串联 和并联的电池组 循环寿命大大降低。

楼下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有1500个循环的? 那是对单节来说的

串联 和并联的电池组 循环寿命大大降低。

谁告诉你“串联 和并联的电池组 循环寿命大大降低。”的?

假设是这样,那么大致降低了多少循环?你知道大致的数据么。

恕我愚昧,这是要原理上要讲得通的才行,不是你说降低就降低的。你是不是被哪个所谓的高手給误导了?我知道有这种人喔。

我掌握的原理是,只要使用得当,电芯的循环寿命也就是电池组的循环寿命。

网友:
坐等上图,还是能自己做的最好

网友B:
请教下,你着车充电,14v输入的话 pl6能输出多少电流? 貌似写着12v才400多w把

网友:
1500个循环?有一半就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你着车充电,14v输入的话 pl6能输出多少电流? 貌似写着12v才400多w把

没错,发动车子后的电源输入功率,五百多瓦,这样实际PL6充电时的最大输出电流,约二十多安。

网友C:
1500个循环后面还有一个条件,两年。。。

不过貌似用了N年的A123也是暴力无比。放心折腾吧。

这么折腾并串的,不小心接错了,可就麻烦大了。最好是8s外挂保护电路,然后用pb模式充电,这样就能8s一起充电了,保护电路来平衡电压差和切断充电。

网友:
赶上真播了,楼主上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0个循环后面还有一个条件,两年。。。

不过貌似用了N年的A123也是暴力无比。放心折腾吧。

呵呵,是呀,不能接错那是玩的前提,不然啥都不要干了。
充电问题,一个礼拜才玩一次,用LP6給电池包充电很方便,不用加保护板,8S保护板要加还得两块,我论证过了,研究半天,决定不加。
保护板自有保护板的好处,防止过放,过冲还带平衡,质量好的一块大概要一百五左右,两块就是三百。
主要还是担心充电站过放,不过PL6可以设置输入电压保护,所以不加保护板了。

网友D:
成本多少,比较关注~~~严重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是呀,不能接错那是玩的前提,不然啥都不要干了。
充电问题,一个礼拜才玩一次,用LP6給电 ...

A123耐过放的不用加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本多少,比较关注~~~严重关注~~~

21片电芯、硅胶线、插头、防爆箱等全部加起来,差不多两千。

网友E:
请教楼主,这外场电源的电流有无限制?
若打算同时充4节 500用的6s 2600电池,能开多少A?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这外场电源的电流有无限制?
若打算同时充4节 500用的6s 2600电池,能开多少A?

场外电源无限制容量和电流的,成本问题而已,但充电器有输入极限的,比如PL6,最大输入不过40A,你再大的电流它也用不起来。
输出也是,最大40A,若同时冲四个电池,每个电池分得10A的充电电流,前提是电源给力。

比如你用车子怠速提供电源,那么PL6最多只能有20多安的输出,分給四个电池充电,你懂的。

网友E:
也就是电压达到要求的话,可以用40a充电,对外场电池包没影响对吧

网友:
这个不错,有空也整个玩玩。顶LZ,持续关注……

网友F:
请问LZ,打算怎么给这个电站充电呢?另购充电器,还是用PL6?PL6只能充6S的,分成两个4S往里面充么?

……嗯,刚才看了看,好像你用的就是两个4S的方法,对吧?呵呵

网友G:
严重支持。
有了外场能量包,电池不需要预充,随用随充,极大减少它在满电状态下的时间,延寿可期。
充满了的电池,如果不飞了,还可以再生放电回到能量包,不浪费,不愧疚。

PS: 俺三年前用LiPo做的外场包,装2度电,成本也是2K出头。

网友:
可否讲一讲制作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电压达到要求的话,可以用40a充电,对外场电池包没影响对吧

是,只要充电包支持需要的大电流放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LZ,打算怎么给这个电站充电呢?另购充电器,还是用PL6?PL6只能充6S的,分成两个4S往里面充么?

… ...

嗯是,PL6可以冲A123。
配上四并的并冲板,可同时对四个4S 20AH充电。

网友H:
等你飞700级的就发现还是得上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严重支持。
有了外场能量包,电池不需要预充,随用随充,极大减少它在满电状态下的时间,延寿可期。
充满 ...

赞!
的确,对维护电池寿命,这个办法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等你飞700级的就发现还是得上发电机

不打算飞700。
发电机我本来就有。经研究觉得还是充电包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打算飞700。
发电机我本来就有。经研究觉得还是充电包好。

充电包我都用了一年了,可以冲20块6s2600的电池。但是飞700的话也就可以冲5组,爽飞700必须有发电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充电包我都用了一年了,可以冲20块6s2600的电池。但是飞700的话也就可以冲5组,爽飞700必须有发电机才行。 ...

要爽飞700,充电包必须扩容。我们这里有个人充电包可以装四度电,他主飞700。就我本人认为,发电机是不得已的选择。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觉得最爽的方式。

网友I:
总觉得不嫌弃重量的话,用硅胶电池还是最合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爽飞700,充电包必须扩容。我们这里有个人充电包可以装四度电,他主飞700。就我本人认为,发电机是不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谁告诉你“串联 和并联的电池组 循环寿命大大降低。”的?

假设是这 ...

数据你用了不就知道了吗?  1500个循环,那么好使?

我告诉你吧,我用4S4P做的启动电池, 一年就没力了。  况且我不是天天玩船。 一个月也就一两次,你说用了几个循环?

不信你试试。 等你一年后再来讨论有没有1500循环吧。

按照你那个说法, 天天飞 那也要飞5年 ,那你试试。

玩电的要付出代价的。电池每天都在损耗。2年基本都要换了。 你还不如买个1800W的发电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是,PL6可以冲A123。
配上四并的并冲板,可同时对四个4S 20AH充电。

嗯,不错。用PL6做充放电正好实现保护和平衡作用了。

另:为什么要做成4个4S 20AH而不做成两个4S 40AH的呢?两个电源临时并联时总感觉危险,万一电压不一致瞬间电流太大了,又没有装保护板。

网友:
8S40AH配合PL8用了一年的路过,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你用了不就知道了吗?  1500个循环,那么好使?

我告诉你吧,我用4S4P做的启动电池, 一年就没力 ...

你先告诉大家:

谁告诉你有1500个循环的? 那是对单节来说的

串联 和并联的电池组 循环寿命大大降低。

这种高论是那位老鸟教你的,让大伙儿开开眼。

网友J:
看楼主标题,貌似飞场与车子还有点距离,4块4S20AH的A123,不轻呀,也够楼主锻炼身体的了,我现在6S20AH的A123电包,再加工具、电池、控等一些相关飞行的东西,就够重的了,楼主这个更重,飞行的时候也能锻炼一下呀,恭喜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不错。用PL6做充放电正好实现保护和平衡作用了。

另:为什么要做成4个4S 20AH而不做成两个4S 40AH ...

因为这个电芯单片是20AH,若是直接把两片电芯并联后做成4S 40AH的,再两个4S的串成8s,那么会导致若是其中一片电芯有问题,将无法很快发现,因为你不知道是并联中的哪片出问题,并且,坏的电芯会拖累好的电芯一起过放。而单独做4S 1P的话,可以很直观的查出某片电芯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楼主标题,貌似飞场与车子还有点距离,4块4S20AH的A123,不轻呀,也够楼主锻炼身体的了,我现在6S20AH的A ...

是呀,连防爆箱,一共20斤。有点小重,正好锻炼身体。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是相当的牛!!

这个电芯我也关注过,但卖家居然连产地都不知,果断不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这个电芯单片是20AH,若是直接把两片电芯并联后做成4S 40AH的,再两个4S的串成8s,那么会导致若是 ...

嗯,有道理。那我就分成两组,每组用两个4S1P串起来用,用完一组再用一组。还可以一组用一组充。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总觉得不嫌弃重量的话,用硅胶电池还是最合算的。

长得什么样? 求开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相当的牛!!

这个电芯我也关注过,但卖家居然连产地都不知,果断不买。

这个是上海航天能源公司生产的,价格不便宜,我用了24片,做的8s3p,申请了样品试用,没要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咦……这个是什么电池?给个关键字?

网友:
关注,LZ加紧更新,最好顺带核算一下成本

网友:
充电包我也认为先串联后并联的好,这样方便找出某个电芯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咦……这个是什么电池?给个关键字?

硬壳的磷酸铁锂电池,跟A123公司的产品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硬壳的磷酸铁锂电池,跟A123公司的产品一样的

呵呵,看到了。很有工业感!

楼主:
电芯到了,下午去提货,美国原厂封装,。原厂做成7S  60AH 3P,不知是给什么设备用的,NND超级难拆解,电芯之间满满的双面胶。

明天继续拆解。很讲技巧,不然电芯会拆坏。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芯到了,下午去提货,美国原厂封装,。原厂做成7S  60AH 3P,不知是给什么设备用的,NND超级难拆解,电芯 ...

那何必还要拆啊,23.1V 60Ah 直接用多完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何必还要拆啊,23.1V 60Ah 直接用多完美啊。

少了1S就少了132W的输入功率,对于现场 快冲很重要,你懂滴。

继续辛苦拆解中。。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少了1S就少了132W的输入功率,对于现场 快冲很重要,你懂滴。

继续辛苦拆解中。。

我的包是6S 100Ah LiPo,22.2V,比你的7S A123 23.1V电压还低。充6S电,上40A(PL8) 或 70A(4010)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包是6S 100Ah LiPo,22.2V,比你的7S A123 23.1V电压还低。充6S电,上40A(PL8) 或 70A(4010)没有任 ...

但若这样,同时冲两个6S 5000MA的电池,充电包无法让PL6对每个待冲的锂电池提供充电电流上20A.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若这样,同时冲两个6S 5000MA的电池,充电包无法让PL6对每个待冲的锂电池提供充电电流上20A.

试过了? 不解中。。。
PL8没问题。其小弟PL6只是故意降为6S拉开产品线而已,其余部分并无大不同。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但若这样,同时冲两个6S 5000MA的电池,充电包无法让PL6对每个待冲的锂电池提供充电电流上20A.

又看了下,对比spec发现兄弟俩的输入电流限制不同,PL8:60A;PL6:40A。。。所以你是对的,要想充6S全程40A,输入电压必须 Vin > 25.2/0.85=29.65V 以上,7S A123不能满足。

貌似即使上到8S A123也还是不行,电压还是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又看了下,对比spec发现兄弟俩的输入电流限制不同,PL8:60A;PL6:40A。。。所以你是对的,要想充6S全程4 ...

电压想刚刚好到PL6或者PL8的最高电压32V,发挥最大功率几乎是不可能的.
A123做成8S,平均电压是26yue4riV,峰值电压是29.2V.再多1S也不行,会超过电压限制.

而锂聚合物做成8S,峰值电压则超过33.6V,也只能做成7S,和A123电压几乎相同,也是29.4V,平均工作电压也基本一致在27V左右,除非不能充满电,冲到单节4V就停止,那么PL6或者PL8才能允许8S的锂聚合物充电包接入工作.

由此看来,无论是A123或者是锂聚合物,做为充电包都无法做到满负荷工作.
你的计算有点小问题,冲锂聚合物到了单边片电压上4V后,充电电流会逐步降下来,不是全程都40A的,所以8S的A123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满足要求.具体正确与否我试验论证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压想刚刚好到PL6或者PL8的最高电压32V,发挥最大功率几乎是不可能的.
A123做成8S,平均电压是26yue4r ...

不,CC阶段是持续到4.2V才转为CV的,此时电流才开始逐渐减小。

我也经历过充电时电压提早开始下降的情况(例如你说的4.0V),那正是充电器的输入电流限制(或输出功率限制)开始介入的显现。要验证,很简单:将电流设定调低,比如40A-->20A,使全过程在电流和功率限定范围内,即可恢复4.2V的正常CC-CV转折算法。

7S vs 8S,实际使用效果相差甚微。目测兄是个追求极致的人,意欲榨干PL6的最后一滴血。俺觉得,拆解软包锂电组不论如何算不上一个美差,祝成功。

楼主:
已经初步做好了,明天飞场实用.

下星期上详细制作图.

网友:
坐等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CC阶段是持续到4.2V才转为CV的,此时电流才开始逐渐减小。

我也经历过充电时电压提早开始下降的情 ...

呵呵,我了解的可能和你不太一样,求同存异了,不争论这个.

我经过拆三片的折腾后,掌握到窍门.前三片拆了两个多小时,后18片一共拆了一个多小时。

为什么我要买整个原包的美国电池组,虽然拆解很麻烦,但我认为这是必须滴。

因为这种完全成品的电池组,可以保证里面的电芯都是经过测试分容,性能基本一致的。

下午飞场爽飞了500大概九个起落和600四个起落,飞累了,8S 40AH的A123电源包的电没用完,还有3.15V左右。

配合PL6,飞的没有冲的快,基本上500和600直机各带两个电池轮换冲就绰绰有余了。

网友K:
8S20AH用了一年有余的模友发来贺电。省心好用,经常满电保存数天;放干了电也从不保养,直到下次要飞才充电,依然未见容量衰减,放心用吧!

楼主:
上完整制作过程。

网友:
教科书一样的帖子。学习学习

网友:
广东江门地区 早就人手一个 4S 20AH的 外场电了 供A6冲

网友L:
等上图,有电路图没

楼主:
引用 网友L:
等上图,有电路图没

不需要电路图了吧,这个先串后并的电池芯片组合好简单的呀。

网友:
必须顶!!学写了 准备入手一套4S

网友M:
不如入一台小型家用发电机。

网友:
工程量好大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不如入一台小型家用发电机。

费用相当(拿本田,雅马哈来比除外)。这么大的充电包,除了安静,重量轻之外,比起发电机真的优势不明显,每次飞前需要充电,用完还要拿回家,而发电机可以放在车上。

网友O:
俺没动手能力,直接定做1600搞定…和你一样8S 40ah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工啦,不错。祝贺!

楼主:
引用 网友K:
8S20AH用了一年有余的模友发来贺电。省心好用,经常满电保存数天;放干了电也从不保养,直到下次要飞才充电 ...

感谢。给俺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N:
费用相当(拿本田,雅马哈来比除外)。这么大的充电包,除了安静,重量轻之外,比起发电机真的优势不明显 ...

适合自己用的,就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顶你一下 学习了

网友:
我的A123 8S 40AH 电站也OK了……不过我偷懒,整的半成品的,呵呵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俺没动手能力,直接定做1600搞定…和你一样8S 40ah

订做要1600? 动手的话 900元搞掂

网友:
引用 网友P:
订做要1600? 动手的话 900元搞掂

900的货怕不是原装美国A123无剪耳朵的吧~

楼主:
最后包装,装箱完成。

网友:
羡慕!我想了很久没干的事,由于暂时放弃了飞更大级别电直的念头,所以一直没实施。

网友:
求铁箱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包装,装箱完成。

求铁箱连接。

网友:
感谢无偿提供组电知识,这下心里有底了.

网友Q:
我只想说,你的车载电瓶应该是60AH的,换个电瓶不过400来块钱。。真的有必要弄个电池包?
不过如果车开不到飞场,那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只想说,你的车载电瓶应该是60AH的,换个电瓶不过400来块钱。。真的有必要弄个电池包?
不过如果车开不到 ...

首先,汽车电瓶并不适合做大电流充电电源使用。

以60AH,12V电瓶为例,真正能用的不过一半容量,也即30AH,即至多为360W/H可用,这是汽车电瓶特性决定的,不像锂电池可以放出80%以上的电量,这还是以全新电瓶为例,正常使用中的电瓶容量大多数都在逐步衰诚,还未能有二十几安时可供使用,并且,越到后来,只勉强能冲聊聊的几个6S. 2600mA的电池后就必须发动汽车充电,否则连车子都将打不着。所以我到后来冲电,基本都要发动车子,不然一次连冲两个6S/5000MA的电池都很吃力要等很久。

从全新电瓶兼做大电流输出的充电电源起,汽车电瓶将快速的走向衰竭,时间上半年左右,电瓶将剩70%以下的效率,若车子发动有故障,多起动打火几次电瓶就会没电了,而正常汽车使用,两三年是没问题的。

这也是我在实践后得出的结论,总结为一段话:
用汽车电瓶兼做大电流输出配合PL6是得不偿失,既损害电瓶磨损车子又浪费汽油,还是做个A123充电站好用又经济。

网友Q:
引用 楼主:
首先,汽车电瓶并不适合做大电流充电电源使用。

以60AH,12V电瓶为例,真正能用的不过一半容量,也即3 ...

我不确定到底是不是,我限定输入电压不低于11.5v,最多的一次冲了大概11块3s2200的电池。。没什么压力。
况且,怠速时候油耗不过0.4L/H,按8块钱一升油,一个小时也就3块钱。
我真觉得外场弄个**包没太大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不确定到底是不是,我限定输入电压不低于11.5v,最多的一次冲了大概11块3s2200的电池。。没什么压力。
...

3S 2200MA的电池,不需要充电包了,没多大意义。

还有,不要相信车上电脑的油耗数据,怠速是不准的,
我别克君越2.4L的,怠速油耗是4升左右!你要记住,车子怠速虽然不跑路,但不等于没有做功,如我汽车发电机的40A输出电流供充电用,是是实实在在汽油转烧出来的。
以一个下午一个多小时的充电来说,消耗油钱就是40元打底。
以一年飞54个周日下午计算,邮费就是40*54=2160元。这还不计入发动机损耗减寿。

数据一目了然,一年的油费就够我做一个帖子说的充电包还有余。
更不要说这个充电包的寿命是多年的。

我以前飞450用的也是3S 2200MA,从来没有动过做充电包的念头,和你一样,我用A6夹在汽车电瓶不发动冲,冲它十几个也才消耗电瓶一百多瓦的电能, 我觉得特好用了,做充电包纯属多余。你飞了大机后才会有体会的。

网友:
充电包先不说实用不实用,但是用起来应该挺过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O:
俺没动手能力,直接定做1600搞定…和你一样8S 40ah

请问哪儿可以订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只想说,你的车载电瓶应该是60AH的,换个电瓶不过400来块钱。。真的有必要弄个电池包?
不过如果车开不到 ...

就那个12V就歇了,即使容量再大,也发挥不出充电器的功率,外场充电急死。

网友:
电的是发展趋势呀!充电站、发电机都得备,玩啥带啥。

网友(2013-05-16):
顶老猫,那电池做的真漂亮,就象工厂生产的一样

网友:
楼主的箱子和我的一模一样,只是我的外场电是两块4S20AH的,准备串联用

网友(2013-11-17):
Lz搞得不错可惜我不会弄还要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成本多少,比较关注~~~严重关注~~~

现在用韩国产的A123电芯,做个8S的电池包也就500多块

网友R:
引用 楼主:
没错,发动车子后的电源输入功率,五百多瓦,这样实际PL6充电时的最大输出电流,约二十多安。

我也是pl6准备用车充充看, 直接连在电瓶上就好了吗? 一定要发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也是pl6准备用车充充看, 直接连在电瓶上就好了吗? 一定要发车吗?

看充多少电池,若是飞450的,那基本不用发动,要是500以上的,充几个后还是要发动起来补点,因为有的老电瓶容量很不够了,容易打不起火.

网友R:
冲4节 3s 2700 要发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冲4节 3s 2700 要发动吗?

看你的电瓶老化程度,我的就不行,这个电瓶刚新买的时候,可以冲五个5000MA 6S的电池,依然启动有劲,

一年多过去了,现在冲三个2600MA 6S的基本就打不着车了,5000的就一个半。电瓶离报废不远了。

其实我一开始就发现,汽车电瓶用来做电源,寿命短很多,只要有一次电瓶过放打不着车后,这个电瓶就会遭受不可逆转的损害。、

还是要做个A123电包好,实惠,实用。

网友R:
引用 楼主:
看你的电瓶老化程度,我的就不行,这个电瓶刚新买的时候,可以冲五个5000MA 6S的电池,依然启动有劲,

...

如果一直发着车充呢  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如果一直发着车充呢  会有影响吗?

浪费汽油,增加发动机磨损。
对电瓶无影响,因为你发动车辆后,相当用发电机供电,汽车发电机给电瓶充电的同时,也给你的锂充电器提供电源,你的航模电池充入的电能均来源于汽车发电机的电流输出。

网友:
开公司的平车打算弄个pL8用气车电瓶来冲用电池包也不错就是带有不方便还是顶一个

网友:
请教楼主用汽车电瓶+pl6/8的设置问题
我PL8用汽车电瓶充电,6S 4000毫安的电池,最大只能上到4A
请教是PL8的设置问题,还是汽车供电的问题呢,车是发动着的

网友:
楼主方便给个电芯的购买地址

网友:
楼主做工很好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还是原包那样使用,那个原厂方式的电池组很坚固,能承受很大很大的电流。。。比如同时供两套千瓦级的充电器工作。
自己组的那结构和工艺完全没法比啊。其实充电电流小那么几安培无所谓了。

汽车怠速给电池充电的话,真不如买个发电机。据说很多车用机油喷向活塞的方式冷却活塞,怠速的时候压力不够,活塞冷却效果反而差,以至于磨损严重,理论上不允许长期怠速工作的。这样的发动机可能柴油的多,强化厉害的汽油机也多有如此的设计。
而且那么大发动机带个小发电机也不划算。最完美的还是那种油电混合的汽车。。。一台发电机,一组电池,永远电机驱动,貌似某家的方案就是这种。这个就有点遥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哪儿可以订做啊?

什么  1600.。。不要不要。。。全新的不要自己动手的 我刚买的 4S 才 680  8S 才  不超1400    还是 50A的。。。实际我测试容量是54A 单体电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浪费汽油,增加发动机磨损。
对电瓶无影响,因为你发动车辆后,相当用发电机供电,汽车发电机给电瓶充电 ...

你好,请教一下,你的pl6接入电源有显示选择电源类型吗?然后才显示pl6和估计版本是吗?
按照说明书:接入电源后按任意鍵後,會出現 Power Source? (使用那種電源),使用[INC]或[DEC]切換,有兩種選擇
Battery(電瓶或充電站)
DC Power Supply(電源供應器)
請正確選擇,電源種類.

但是我接点电源没显示这个选项?怎么修改才能在接通电源就选择模式?要每次都去设置里面修改太麻烦了!

网友:
小手一抖 一米带走~!

网友:
准备入手

网友:
帖子做的很不错,我还是不会手工,还是买现成的用

网友(2014-07-21):
这电芯看着好靓

网友:
好帖子,我搞了一个成品4S40AH的。

网友(2014-12-20):
楼主好手艺,赞一个

网友S(2015-01-29):
按照楼主的教程也组了几组外场包,感谢提供的技术支持,可惜我的手艺和楼主比起来就差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按照楼主的教程也组了几组外场包,感谢提供的技术支持,可惜我的手艺和楼主比起来就差远了

请问用的 什么电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