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求教关于直流电机靠提高电压来增加转速

楼主(2013-03-13):
在--宝看上一款
电机
直流的标牌上写的是十几伏的电压 老板说用24伏没问题 转速还快不少
请问各位懂行的朋友们 靠单纯提高电压来增大转速对电机伤害大吗 ?
电压高了以后功率也提高了吗?
这样做如果电机长时间运行发热大吗?
是不是爱烧电机?
希望朋友们帮帮忙

网友A:
不要超太多,问题不大,注意温度就行

网友B:
可以适当提高电压,提高电压后功率肯定提高,转速也提高,只要发热不严重就行,长时间运行应有散热措施。

网友C:
提高电压后功率转速肯定提高,会发热

网友D:
跟电脑超频一个意思

网友E:
那个美国电机主轴不是60V工作电压5000-7000转的吗?上面说可以用到110V上万转。

网友F:
记得哪里看到过,直流电机怕低不怕高。

网友G:
我最近和一个专门做减速电机的厂家联系过,学习到直流电机的标称电压只是一个值,但它的电压适应范围很广.比如12伏电机,长时间用在16伏是没有问题的.只要能控制电机里的漆包线的绝缘漆不烧焦就可以敞开用.
另外学到同样大小(外形和型号)的电机输出功率取决于它的转速,而它的转速取决于转子上漆包线的圈数,空载下6K转的肯定比5K转的功率大,7K转的肯定比6K转的功率大.
不点不透,厂家解释过,我才如梦方醒.
以上特指有刷电机.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学习了 这下可以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