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恒龙虎式Ⅰ与小号手虎式Ⅰ结合改造全程 附图 附视频

楼主(2013-03-13):
各位车长好!小弟手头有一辆破碎的HL虎,一辆完好的小号手虎,现在二合为一,改造,打造成咋们国产比较好的坦克模型,望各位车长支持,敬礼!

杯具啊!本来昨天就能发帖的但由于优酷没有及时审核完视频导致我昨天白做2小时帖子,今天又要重新打字(没保存啊),我那个去的。。。

目的:吸取恒龙虎和小号手虎的优点,结合测试!改造成国产比较完美的虎式坦克(以下简称HL虎 XHS虎,改装引用HL XHS原厂设备,就不用恒伟、威驰、TK20、MD等电调声组了)

先上HL虎图,1:16 冒烟版 (取之于鈊碎乄孤影,到手已被顺丰压碎)

再上XHS虎,红外对战版,操控做得比HL虎弱,开关式遥控,非比例遥控,但是外观做得比HL虎好很多,当然不能与田宫比

接下来开始拆解,先拆HL虎,这个想必各位车长非常熟悉了,就不多上图了

接下来是拆解XHS虎,内部除主驱动波箱以外,其他波箱和HL波箱相似。

XHS主驱动波箱用的是普通的370电机,马力很一般,不如HL的385电机。后期我会改马步奇的大扭力370电机

XHS主驱动波箱只有塑料版,塑料齿轮

HL主驱动波箱有塑料版、合金版、钢波箱可选

这是XHS的主控制板(接收和声组集成在了一起)

接下来要说的是HL虎炮塔座圈很不标准,圆圈比较靠前,和真实不符,而小号手炮塔座圈位置则非常不错,和真实相符,以下是炮塔座圈对比图

(左为HL虎炮塔,右为XHS虎炮塔)

(左为XHS虎车面炮塔座圈位置,右为HL虎,可以看出HL虎炮塔座圈靠前了)

现在把电子设备拆下来

这是XHS虎电池盒,比较小,无法装下7.2V镍氢电池和锂电池,所以必须锯掉为装冒烟波箱腾出空间

清理线路后,这是锯掉电池盒之前

锯掉电池盒之后,清爽多了,空间也大了。本想改扭杆减震的,但是迫于时间紧迫,经验不足,就先暂时放弃,以后来改。

其实就现在来说,XHS虎的减震做得都还不错,后面视频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底盘,值得一提的是1:XHS虎的摇臂左朝前右朝后,与真实相符,不像HL虎都朝一个方向。

2:XHS虎的负重轮带橡胶圈,很舒服,很漂亮,不像HL虎负重轮全塑料

(不过底盘不大好看,看起来有点像小时候玩的玩具坦克底盘,所以必须改造,加一层1mm厚的不锈钢板,这里的照片当时忘记照了,抱歉了,后面有图,请继续往下看)

打开XHS虎炮塔一看,乱七八糟的,十分凌乱,必须清理。

奇葩的是炮塔内部到处都是小灯泡,用于模拟红外对战被击中的场景,由于需要透光度,所以炮塔采用透明塑料材质

最奇葩的是我后面拆除炮管前面的模拟开炮闪光的LED时,居然在炮管内部还有这种小灯泡,当时那个难弄啊,怕破坏了炮管

XHS炮管伸缩波箱比HL炮管伸缩波箱做得好一点,不过都有缺 陷。

1:XHS伸缩波箱在触发时,炮管会先像前伸出一节再制退;

2:而HL伸缩波箱仿制于HL的打弹波箱,制退速度慢,回膛速度快,与真实不服。

其实HL和XHS伸缩波箱你只需要自己手动DIY一下就能做出和真实相符的效果,修改方法多样,就不具体介绍了

红外接收板就在这里,看得头都大了

这是炮管俯仰波箱

正在拆除炮塔内部的线路

拆除下来的炮管,炮管居然是用胶密封的

接下来把各个波箱连接到HL控制板做测试

测试炮管伸缩等电路

这里特别要说的是我做的结合虎不带高压闪光效果,原因是我花了一晚上测试电路都没搞清楚下图那个第4第5通道与哪个地方对接,

怀疑是和红外版HL坦克的红外接收器对接的,

所以向各位有红外版HL坦克的车长索取几张红外版坦克内部的接线图,你可以直接发到下面回复中,或者知道该和哪里对接告知下,

以便于以后开炮带闪光效果,小弟在这里先谢过了!

为了冒烟烟雾能从烟囱出来,打孔,上橡胶管

然后开始做外观细节,这是打孔重做的4个U形拉环,原来的那个比较假

这是自己弯的一对钢丝缆绳,原来的是塑料的,比较假

重做的虎式侧面板的较细的钢丝缆绳和挂扣,原来的塑料的比较假

结合虎必须是指挥型的,所以自己做了个指挥型星形天线

其实还有很多细节上的修改和改进,由于没有照照片所以没法讲解,比如:炮塔车长舱门是固定的改成活动的、引擎盖锁扣是固定的改成活动的、

修正不正确的天线位置、炮塔改360度旋转、侧板修正、开炮伸缩修正等。

(这是内部各个部件的摆放结构图)

下面是改造完成度85%的效果图,机枪、假人、灭火器等小物件还没做上去,重新上漆和旧化也还没做,高压闪光也还没做

(老虎憨态可掬的正面)

(老虎霸气外露的前侧面)

( 寻找目标的样子!)

(左侧面,注意看悬挂,履带的负重感,感觉还不错)

(右侧面,稳重的虎式)

(拉近一点,前侧面)

(后侧面,细节怎么样?还不错吧?)

(臀部,性感不?)

(车面缆绳等细节)

(前面板的细节,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博世管制车灯,做得相当不错)

(来个俯瞰图,怎么样?帅气不?)

(镜面设计,不锈钢底盘)

尾声:结合虎差不多已完成,完成度85%。剩余15%年底再赶工。下面让她动起来,期待已久的测试视频来了!各位车长同志一定要顶起来啊!

楼主:
沙发自己坐,这么晚了相信没人抢得到了吧?哈哈!视频由于我既要操作控制坦克,又要拍摄,所以拍摄是静态拍摄,请各位车长见谅!另外注意看开炮炮管伸缩,已经修改得和真实接近许多了,没有田宫虎的炮管伸缩那么夸张,退很远再回膛。

由于拿到的HL虎冒烟波箱是坏了的,里面内阻丝断了,我自己修复后,所以视频中烟雾不是很浓厚,那个内阻丝材料实在难找啊~~

关于视频里坦克部位反向问题解释下:视频是反的我这里说明下我拍摄的时候是把镜头反过来在地面拍摄的,最后编辑视频的时候我又180%反了过来,所以你看视频里是反的,其实我坦克启动的时候是往左开的,但是做好的视频里却变成了启动往右开了。

网友A:
不容易啊,帮顶

网友B:
声音组件 转换的太直接了

网友C:
声音不太逼真  个人觉得

网友D:
改的不错,看得出LZ很有耐心

网友E:
非常不错 ,那个垃圾声组还是换了吧 ,千篇一律的声音 真不舒服。

网友F:
总感觉号手虎要更像些

网友G:
以前也想这样弄过,但是看看号手那软弱的底盘和波箱,算了,越野肯定不行。

网友H:
号手的中期虎细节真心不错!但是为了制造爆炸效果的灯光能体现出来和成本限制致使车体塑料太薄 这对于改造来说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容易啊,帮顶

哈哈 谢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组件 转换的太直接了

额 这个怎么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音不太逼真  个人觉得

声音的确差劲 这不HL原厂声音嘛 我目前只是测试的HL和XHS虎的结合,还没有用好的声组电调,以后我改的坦克会用好的声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漂亮

3Q 3Q~~~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的不错,看得出LZ很有耐心

3Q 3Q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不错 ,那个垃圾声组还是换了吧 ,千篇一律的声音 真不舒服。

目前只是恒龙虎和小号手结合测试,还没有进一步个改进,换声组电调什么的,以后肯定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感觉号手虎要更像些

是的 小号手是做1:35静态模型发家的 所以老虎外观做得都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也想这样弄过,但是看看号手那软弱的底盘和波箱,算了,越野肯定不行。

底盘可以加固嘛 上钢板什么的,波箱的齿轮也是可以换成金属的嘛,电机也是可以换成大扭力马步奇电机嘛,轴承还是可以加的嘛,越野还是能改出不错的越野性能的,毕竟小号手的1:16遥控老虎快绝迹了,整一辆收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号手的中期虎细节真心不错!但是为了制造爆炸效果的灯光能体现出来和成本限制致使车体塑料太薄 这对于改造来 ...

嗯 其实也没想象中的那么脆弱 我HL虎还不是被顺丰快递压碎了嘛 只是压碎的照片我当时顺丰赔完钱我给删除了,不然可以放上来大家看一看的

网友J:
把开炮后退去掉吧。。。。。只留炮管后座就好了。。。。

网友K:
LZ 改的真不错!

网友L:
lz小号手虎1是什么电机什么波箱啊?容易掉琏吗?

网友L:
还有你的小号手虎前装甲机枪位置怎么是反的?TB上卖的位置都是正确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开炮后退去掉吧。。。。。只留炮管后座就好了。。。。

这个引用HL控制板改的,而后座是集成在HL控制板上的,要改电路也可以做到无后座,只是目前没必要,以后升级成恒伟的一套电调和声组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 改的真不错!

谢谢 3Q~~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小号手虎1是什么电机什么波箱啊?容易掉琏吗?

小号手虎1 用的是 370电机 塑料波箱,要加强的话换成马步奇370电机和合金齿轮就行了。那样的话马力和田宫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有你的小号手虎前装甲机枪位置怎么是反的?TB上卖的位置都是正确的啊。

哈哈 我知道你说的视频里是反的,你看我照片呢 都是正的吧? 视频是反的我这里说明下我拍摄的时候是把镜头反过来在地面拍摄的,最后编辑视频的时候我又180%反了过来,所以你看视频里是反的,其实我坦克启动的时候是往左开的,但是做好的视频里却变成了启动往右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音的确差劲 这不HL原厂声音嘛 我目前只是测试的HL和XHS虎的结合,还没有用好的声组电调,以后我改的坦克 ...

嗯嗯  期待视频

网友M:
所以向各位有红外版HL坦克的车长索取几张红外版坦克内部的接线图,你可以直接发到下面回复中,或者知道该和哪里对接告知下,

以便于以后开炮带闪光效果,小弟在这里先谢过了

这个接头是接HL炮塔的开炮检查开关的 若是打蛋波箱就是波箱尾巴那边接出来的2PIN线

然后闪光器的那个大接头是接在RX-18主板那个IR开头的插座上的(针数对应不会插错)

网友L:
引用 楼主:
小号手虎1 用的是 370电机 塑料波箱,要加强的话换成马步奇370电机和合金齿轮就行了。那样的话马力和田宫 ...

370电机和HL380电机比动力如何啊,我现在在考虑这两家的虎1选择谁比较好。

我是操车牌,车子是要下场子跑的。XHS的坚固性吃的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所以向各位有红外版HL坦克的车长索取几张红外版坦克内部的接线图,你可以直接发到下面回复中,或者知道 ...

谢了 要是再有两张照片就好了 估计这照片很多朋友都想要

楼主:
引用 网友L:
370电机和HL380电机比动力如何啊,我现在在考虑这两家的虎1选择谁比较好。

我是操车牌,车子是要下场子 ...

说实话 HL和XHS塑料材质都一样的,差不多的,就是HL的主驱动波箱有金属波箱,XHS的没有,但是自己改造改进的话没有问题的,除非你暴力改装,把坦克的真实速度比例改成了油大脚车那种的话就吃不消了,正常比例改装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 HL和XHS塑料材质都一样的,差不多的,就是HL的主驱动波箱有金属波箱,XHS的没有,但是自己改造改进 ...

您认为XHS的悬挂比HL要软多少呢?行走姿态是不是要明显好些?

改用比例控及电板有什么心德呢?底盘可以直接换装HL的金属波箱吗?

不胜感激!

网友(2013-05-19):
很少有人去买VS的虎式来改吗 我都看不到

网友N:
原来那个虎被你收了啊~~哈哈,话说你的被顺风压碎了啊~我收的三号~~还好虽然也碎了不少东西不过主体没坏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N:
原来那个虎被你收了啊~~哈哈,话说你的被顺风压碎了啊~我收的三号~~还好虽然也碎了不少东西不过主体没坏哈哈 ...

嗯 本想要3号的 可惜被你抢先了。。。后来就要虎了,要虎也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3号车的话 等以后不忙了我会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O:
改的不错嘛。

谢了兄弟,有空我再继续改进

网友:
楼主有耐心,改的真不错。

网友P(2013-11-18):
搂住 觉得  是 HL的 好点  还是 小号手的  好点呢   这几天 在纠结  想选一辆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搂住 觉得  是 HL的 好点  还是 小号手的  好点呢   这几天 在纠结  想选一辆

我当时也是纠结了好久选号手的还是恒龙的,后来考虑了下,还是选了号手的,号手的是中期虎,涂装非常的漂亮,悬挂也很软,个人认为比恒龙更有改造价值吧,恒龙的做工用料不是太好,塑料味道比较大,错误也比较多,虽然配件比较多,但是做工方面感觉不是太好。个人观点

网友:
我曾经拥有的号手虎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当时也是纠结了好久选号手的还是恒龙的,后来考虑了下,还是选了号手的,号手的是中期虎,涂装非常的漂 ...

感谢解答  应该会号手虎了   唉  更纠结的是  号手 还有个  t34  这不是逼着我买两个呢   TAT  一种 腐败的罪恶感         其实 我以前只是关注  一直 没有  现在决定 入门了     另外 原谅我等级不够不能加好友  升级了我就加你 TAT

网友(2014-01-13):
引用 楼主:
这个引用HL控制板改的,而后座是集成在HL控制板上的,要改电路也可以做到无后座,只是目前没必要,以后升 ...

LZ你好,这里我就想问问 HL控制板取消坦克开炮时的底盘后座应该怎么做呢?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