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云台,俯仰角度怎么调呢?

楼主:
查看数: 2073 | 评论数: 14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3-3-13 01:41

正文摘要:

目前的飞控是NAZA-M,用NAZA自带的云台增稳功能,云台舵机行程已经设置成正负1000了,控的X1通道也已经将坨角调到正负120%,但是云台的俯仰角度还是很小,而且不能90度垂直向下。 但是断电后用手去掰,明显舵机行程 ...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教:舵机的尺寸是不是有个标准的? 随便买一个360度舵机都能换上去使用吗?

可以把舵机打开改改,就成360度舵机了。
http://www.photohigher.co.nz/assets/Uploads/External-Potentiometer-Modifications-for-Skyline.pdf
里面安装了线接外接电位器,看你用不用外接电位器了。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对xa云台的改装 对你有帮助的话请顶贴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 ...

严重感谢! 请教一下,你的减震是哪里买的? 真愁着没有好的解决果冻的方案。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对xa云台的改装 对你有帮助的话请顶贴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4156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不是一定要从90度到120度的话,可以调整一下俯仰舵机和云台那两个大小齿轮。我就是把原来从90度的位置调到100度,这样云台向下可以达到180度。把平台摆正90度,然后把舵机小齿轮上面的螺丝松掉,抽出小齿轮。把云台向下摆到10度或者你需要的角度,在把小齿轮装上。这样云台就可以不在调整任何参数的情况下下视的角度加大了。
引用 网友E:
我用futaba 9257行程可以大不少的而且俯仰动作会很细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求教:舵机的尺寸是不是有个标准的? 随便买一个360度舵机都能换上去使用吗?

当然要用同尺寸的,例如蓝剑有工作角度300度的舵机,可以满足你的应用,但蓝剑的品质没用过,不知道啊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尝试换个360度带电位器的舵机

求教:舵机的尺寸是不是有个标准的? 随便买一个360度舵机都能换上去使用吗?

引用 网友B:
继续求助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输出频率开高 ``会大一点 一般100HZ没事 你慢慢加 感觉舵机热了就减点`` 不过也到不了垂直看地。。

我都调到400了,一点增加都没有哦。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尝试换个360度带电位器的舵机
引用 网友G:
输出频率开高 ``会大一点 一般100HZ没事 你慢慢加 感觉舵机热了就减点`` 不过也到不了垂直看地。。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电位器识别行程不够

什么意思? 能不能说的简单一点呢?

引用 网友F:
电位器识别行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