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一个easycap。可以通过USB把AV输入电脑。 但是

楼主(2013-03-13):
安装光盘里有个叫《会声会影》的软件,可以看实时AV视频。 但是,只有一个小窗口。。。连电脑不就是因为笔记本携带方便,屏幕也不小吗? 现在无法全屏, 看着真不爽。

除了会声会影,还有什么播放软件可以看EASYCAP进来的视频, 同时可以全屏?

网友:
没办法哦,USB的传输速度太慢,而且要转换,比较复杂,CPU运转不过来哦

网友:
这个问题,在这个论坛里好像知道的不多啊。

网友A:
可以用potplayer
http://tieba.baidu.com/p/1504189090
这里是教程,速度快很多倍。

网友B:
我直接用kmplay播放,但是不能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potplayer
http://tieba.baidu.com/p/1504189090
这里是教程,速度快很多倍。

多谢指教
似乎可以播放, 但是延迟严重,足足好几秒,不知道什么原因。如果是普通看电视,延迟几秒无所谓,但这是FPV,需要看到实时画面才行
我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用kmplay播放,但是不能录像

录像用狗就好,这个不是问题。

光播放的话,KMPLAY好使不? 是否清晰,延迟严重吗?

网友:
买错货了 买佳的美332试试

网友C:
Media player classic 6yue4ri

网友:
引用 网友C:
Media player classic 6yue4ri

晕,居然敏感了,我说的是6点4版本号

网友:
会声会影可以全屏啊!

网友:
在小窗口的右下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