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里可买到反燕尾铣刀?

楼主(2013-03-13):
如题,淘宝上找不到。
谢谢!

网友A:
压根没这玩意

网友:
你把工件反过来不就行了吗

网友:
你想直接做导轨么

网友:
为什么要用反燕尾刀?正刀就可以出反燕尾的工件。把正刀夹在卧铣上用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压根没这玩意

有这种刀具的。

也可以用角度铣刀盘来替代。

网友:
一般都叫它倒角刀!卖的很多!
没找到只是你说的名字不对!当铣刀用还要修下底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刀具的。

谢谢win_win兄,就是第一张图中的,哪里可买到?

网友:
是倒角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win_win兄,就是第一张图中的,哪里可买到?

不好意思,山东大哥。我只是见过这种刀图片,还真不知道哪儿有卖的。
你在淘宝试试按大家说的倒角刀找下,不过我感觉应该不是倒角刀。

网友:
原来这奏是反燕尾铣刀

网友C:
倒角铣刀,或者锪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倒角铣刀,或者锪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倒角铣刀,或者锪钻

倒角刀只有一条斜刃,而燕尾刀是有斜刃和底刃2条。

网友(2013-07-01):
曾经见过几个进口的合金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