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点小问题,关于比例模型尺寸

楼主(2013-03-13):
本人已经中毒,目前打算做一辆600mm长的遥控全金属坦克(铁板不锈钢45#钢等等),但好多问题没弄明白,看图也没搞懂,希望各位大大给予一点指点,谢谢
下面是我不明白的问题
问题1:1比24,1比12 的豹2外形尺寸,长宽高各是多少,高度不包括炮管,到炮塔顶的高度就可以了,最好有底盘高度

问题2:是不是负重轮摇臂的两个轴上都要有轴承?我是说又合适型号的轴承的情况下

问题3:悬挂的问题,负重轮承载力是不是整个车体的重量计算,具体如何计算悬挂拉簧的拉力?(如果有合适的类似于摩托车减震器我可能会弄来上到坦克上,呵呵

问题4:全金属波箱具体情况不明确,波箱的作用和实际运动情况不懂,能否请高手详细说明一下

问题5:马达的力量如何决定,我是说整车的机械部分做完之后,是不是要看车重然后再来考虑马达的马力问题

就这么几个问题,雏形已经想好,再完善一下会展示大体思路,谢谢各位了

网友A:
1. 600MM左右长的豹二,比例应该是1:16的,建议等HL的出来然后仿制;
2. 负重轮轴上最好装上轴承;
3. 负重轮是着地的,履带也是着地的,弹簧拉力按车体的重量来算,摩托车的避震要1:8才有可能放的下;
4. 论坛里有很多这方面的知识,建议潜水修炼;
5. 车子弄好后再考虑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600MM左右长的豹二,比例应该是1:16的,建议等HL的出来然后仿制;
2. 负重轮轴上最好装上轴承;
3. 负 ...

摩托车避震你是说尺寸1:8么?关于弹簧弹力的计算是不是全车重量平均分给各个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600MM左右长的豹二,比例应该是1:16的,建议等HL的出来然后仿制;
2. 负重轮轴上最好装上轴承;
3. 负 ...

我只是想知道长宽高的比例,因为我不是要仿制,我是要自己设计一个新的,仿制要精确度,自己设计怎么设计怎么有理,你说呢,谢谢你的帮助,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尽管指出,拍砖越多得到的知识也就越多

网友A:
摩托车的避震估计太大了,装不下去。
论坛里有很多改扭杆的案例,可以做参照。
我没有豹二,你可以上网查豹二的尺寸,然后再缩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长宽高的比例,因为我不是要仿制,我是要自己设计一个新的,仿制要精确度,自己设计怎么设计 ...

建议扭杆或者扭簧避震.........不建议用弹簧,弹簧效果不太好(避震行程短),1:16豹2A6车体长475MM(含炮管长度是688MM),宽度237MM

而且建议铝合金来搞,不锈钢太难加工(除非你有很好的加工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托车的避震估计太大了,装不下去。
论坛里有很多改扭杆的案例,可以做参照。
我没有豹二,你可以上网查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扭杆或者扭簧避震.........不建议用弹簧,弹簧效果不太好(避震行程短),1:16豹2A6车体长475MM(含炮 ...

大概长度和宽度的比是2比1,对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长度和宽度的比是2比1,对么

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

好的,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扭杆或者扭簧避震.........不建议用弹簧,弹簧效果不太好(避震行程短),1:16豹2A6车体长475MM(含炮 ...

还有个问题,负重轮的大小和两轮之间的间距是多少?还有摇臂的两孔中心距啊,能否告知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负重轮的大小和两轮之间的间距是多少?还有摇臂的两孔中心距啊,能否告知一下

两边负重轮的中心距离175MM,摇臂孔间距31MM,两轮中心间距从前到后分别是54 50 48 53 53 53MM
路轮直径(不含胶圈)40.1MM,(含胶圈)43.5MM

楼主:
新画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负重轮的中心距离175MM,摇臂孔间距31MM,两轮中心间距从前到后分别是54 50 48 53 53 53MM
路轮直径 ...

非常感谢,我已经画了个臆想图,不知道能否合理,路轮让我搞成一样的了,间距也一样了

网友C:
这个是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呀?

我画的坦克侧板和负重轮安装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呀?

不知道 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