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X2的同学帮忙量下中联的宽度哦,谢谢

楼主(2013-03-13):
玩X2的同学帮忙量下中联的宽度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mm

呵呵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mm

问下更精确是多少呢,快14mm还是14mm多点?

网友:
我用的是塑料尺量的,虽然不是很精确,但是误差不会大于0.5mm,我量的时候基本是14mm整。

网友:
问这个干啥

网友:
13.97,没拆大桨夹

楼主:
谢谢各位,14MM那跟泉速中联一样,要装推力轴承差了一点点,如果是13mm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14MM那跟泉速中联一样,要装推力轴承差了一点点,如果是13mm就好了

加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垫片

加垫片横轴不够长,目前能找到的最长横轴是36mm,需要37mm的横轴,或者中联短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