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00级 4桨旋翼头调整

楼主(2013-03-13):
(求助)500级 4桨旋翼头调整

买了一个500级的像真壳,准备装4桨

请教一下高手们,有装过的朋友没

想了解下电机KV, 电机齿,油门,螺距的调整,

还有,这款500级的旋翼头哪有卖呢
401 9054陀螺行吗?

网友:
这旋翼头真给力

网友:
好复杂的样子 慢慢折腾把

网友:
折腾过一段时间450的5桨,难。有前辈指点大油门低螺距,其余不换也行,但出现双桨甚至多桨很难搞定。楼主加油!

网友:
多桨肯定要用比原机两桨更低KV值的电机,适当降低电机齿齿数,同时减小螺距。

关键问题是要是出现双桨或多桨该多难调啊

网友:
这是阿帕奇的像真旋翼头吧

网友:
旋翼头很漂亮~其他不懂~

网友:
这旋翼头国内没有卖的。。。。。。我以前问过5桨的  国内生产国外销售 国外代购吧 141.99美元 http://www.cnchelicopter.com/ser ... -4-blade-500/Detail

这个网站也有而且还有刀型的桨配http://www.skyhunterhobbys.com/main.sc

网友:
貌似不是很想真

网友:
401搞不定吧,这个应该上无副翼系统

网友A:
401可以的。浆夹摇臂设计的很好。

网友B:
我的450用的4桨,什么都不用换,降低螺距即可,非常稳定,我用的三轴陀螺仪哦,zyx,最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450用的4桨,什么都不用换,降低螺距即可,非常稳定,我用的三轴陀螺仪哦,zyx,最便宜的

请教各连杆调节的技巧,谢谢!

网友:
这。。。有什么好调整的呢。。。。。。

网友:
遇到双桨肿么办?

网友:
我一直没搞懂这个能换横轴不。。怎么个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