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凤凰4.0用D7E来做遥控器,请问怎样使用呢?

楼主(2013-03-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把开关拨到标有凤凰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后怎样调试我的遥控器

大哥,我膜拜您老好不好,你买凤凰的时候卖家木有给你安装教程吗?光盘里的

实在木有的话,在这个万能的坛子里搜一下就有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找不到,那个卖家晚上12点还要我等等,结果2点才回复我。现在还没有起床,我真是有种想退款的冲动
...

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9163&highlight=%CC%A4%C7%E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安装了凤凰4.0了,请教一下。怎样添加新的飞机。还有发觉用模拟器飞六通直升机有个好奇怪的现象,就 ...

没有添加过新飞机,模拟器里现有的挑一两种就够了。后面那个问题正常,这是6通机和4通机的最大区别,要你自己回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问过了我的华科尔SCP会自动回中的,因为我的是6轴

回中有两个意义上的回中。

一是十字盘回中,6通机也会,就象你的SCP。

二是鸡鸡回中,或者叫回复水平,只有4通机会

网友:
从舵机上讲,只要不动杆,都会回中。但由于四通机和六通机在结构及陀螺仪上的不同,四通机会回复悬停状态,但六通机会保持原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