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修T8FG吗?教练口短路,烧了几个原件

楼主(2013-03-13):
去年想改DSM2的高频头,不慎教练口短路,其他功能都正常,只是教练口不能用了.
后来换了DX8,但用来用去还是不习惯,想把T8FG修好继续用.
有人会修吗?

貌似烧了好几个原件呃-.-

网友:
厉害啊,这都能搞烧了~!

网友:
还是找售后吧,万一自己弄把楼都烧了咋办涅

网友:
颜色分不出来,黑色的话是贴片电阻 看那三极管有没烧

网友:
发挥原厂修吧  很少有人真正能修的完美的

网友:
找同样的控看下零件型号

楼主:
我人在国外-.-加拿大这边的futaba不管修不修,检测费就几十刀,维修的人工费一小时还要60刀-.-基本修好至少要一百多刀了-.-淘宝有修futaba控的-.-不知道靠谱不?

网友:
飞固定翼的控,坏了找个小店修修也就罢了, 飞直升机的。。。。这个~~~得有胆色啊!

网友:
直接看是贴片电阻,其他不好说

网友:
不知道你的控還在不在保修期以内?
直接和Futaba說不知道這麽弄壞的,然後裝SB。說點好聼的。。(千萬別說是改DSMX弄的,給你往死裏折騰)

网友A:
这玩意儿最好别自己维修

网友:
看样子 LZ 是要用 trainer 功能,有必要吗

网友:
来点正面的图片。感觉贴片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