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560步进驱动板 8细分下还是蛮有力的 雕钢点孔没失步了

楼主(2013-03-13):
之前一直用16细分,通电,可以拧动联轴器,锁紧力不如190元的驱动器,铣铝蛮好,切钢时有错层失步了,这次调驱动电流,随手改了细分,16改到8细分,电流1.5A,发现联轴器已经拧不动了。使用效果现在跟190元的驱动器似乎看不出差别来了。

网友A:
多少伏电压?用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伏电压?用什么电机?

电压一直用的32V深圳小牌子电源(不是冒牌),电机是普通57步进76MM长,我买电机只看体积不看扭矩:)

网友:
32v好 ,即是安全电压  , 又有较好的扭矩

网友:
190的驱动器不怎么样嘛,你用的是维宏还是mach

网友B:
tb6560不是建议使用24V电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tb6560不是建议使用24V电压么?

问题的关键不是IC建议的工作电压,而是电机的反向电动势会抵消驱动电压的问题,所以在安全允许的条件下,尽量提高工作电压,对驱动力是有帮助的

网友:
共振声还是比较大,尤其是转孔的时候。

我驱动都是配32V 电源,电压越高,电流就越小, 32v电机功率比24V 提高10%左右

网友:
请问大侠您那个斜向移动下刀的参数是多少·?下切速度·?能给个软件截图呀吗~?

网友:
不错,主轴是什么的?

网友:
请教lz视频是切的钢吗? 转速多少 下多少一刀

楼主:
回楼上各位,切的是钢,有锈,氧割的边,而且板子很不平整,巴掌大地方都有错2MM。转速6000,一刀10丝,视频可以看到刀子转的不快,6MM刀子也就这速度能耐用点。主轴是淘宝最便宜的800W,不算运费5XX。斜向下刀是artcam里默认的参数,Z进给F150,XY进给F1200,空程F4000(Z轴提刀F2000)。图简单 用的维宏卡150的那种到处都是。TB6560极限电压40V,我就用32V,8细分1.5A。190元的驱动器是可以256细分的,可能对于轻量级机架有好处。

网友C:
声音震,机架不够厚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音震,机架不够厚实呢

貌似铸铁机十模具电主轴十线轨干铁声音也比较尖锐了。能亮亮你的厚实机架干钢视频不?尤其是点孔 我这是5mm旧合金钻头点的进给F25

网友D:
引用 楼主:
貌似铸铁机十模具电主轴十线轨干铁声音也比较尖锐了。能亮亮你的厚实机架干钢视频不?尤其是点孔 我这是5m ...

还是铣床干铁声音小,只有主轴皮带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铣床干铁声音小,只有主轴皮带噪音

铣床声音是小,可惜Y行程才180?,燕尾的,磨损快了点。最主要的是X行程长了的,跷跷板有点厉害,我以前用就比较烦这个,摇到两头,几乎摇不动了,你这个视频上的几MM刀子?转速多少,进给多少,吃刀深吃刀宽多少?,能来个切割点孔视频不?

楼主:
我的电控箱 一个32v开关电源带驱动器,一个48v可调电源以前带那个直流主轴太软了伤刀子,闲置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试过2、4细分,请分享一下试验结果。我想正把16细分降下来。

网友E:
步进电机提高驱动电压,可以改善高频特性;并不会提高多大功率。 简单说就是提高电流上升率,让电流在单位时间内迅速达到设定值,这样电机才有力。
如果电流升不上去,输出力矩就会降低。 这点在大电感的电机上会特别明显。

同样机号的电机,要提高力矩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增加组匝数。一个是增加绕组线径。这样在选择电机时,确定力矩后,高速应用就要选择大电流、机身短的,否则可以选择加长机身

网友:
什么机床干铁都有声音,只是声音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步进电机提高驱动电压,可以改善高频特性;并不会提高多大功率。 简单说就是提高电流上升率,让电流在单位 ...

你做个试验再说。

同样的转速

不同电压,电流

你看看功率是不是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控箱一个32v开关电源带驱动器,一个48v可调电源以前带那个直流主轴太软了伤刀子,闲置了。

我的电控箱,比你的简洁多了吧,32V 电压,57 , 86 电机通吃

网友:
引用 楼主:
铣床声音是小,可惜Y行程才180?,燕尾的,磨损快了点。最主要的是X行程长了的,跷跷板有点厉害,我以前用 ...

7045 ,还没有弄好,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600*300行程。

这个25是贴塑过的,不怕磨损。

网友D:
引用 楼主:
铣床声音是小,可惜Y行程才180?,燕尾的,磨损快了点。最主要的是X行程长了的,跷跷板有点厉害,我以前用 ...

4刃铣刀, 5MM

吃刀0.3,0.5也没有问题,噪音不大多少,就是刀尖坏的快,同样的刀具用0.3吃刀,一两个小时,刀尖都没事,0.5就不行。

转速900, F500. 行距40% 默认的,没调。

下刀速度F20, 很安静,没有一丝震动(感觉不到,听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4刃铣刀, 5MM

吃刀0.3,0.5也没有问题,噪音不大多少,就是刀尖坏的快,同样的刀具用0.3吃刀,一两个 ...

吃0.3MMxF500跟吃0.1MMxF1200切削量差不多,我吃刀宽还是6MM,你拿铣床跟雕刻机比,我很高兴

网友:
引用 楼主:
吃0.3MMxF500跟吃0.1MMxF1200切削量差不多,我吃刀宽还是6MM,你拿铣床跟雕刻机比,我很高兴

看见兄弟高兴,我更高兴。

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让别人高兴

网友:
看有100细分的5A的驱动板才70多(还是高压的可以上到70V),能买不,雕刻机上用(或做雕铣机)。

是否说细分高了,电机要配套,如果一般的步进跟不上会失步啊,新手也想玩CNC了。

要能雕铁是否主轴功率要大,机器刚性要好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