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来请教,有没有塑料机身的像真机?

楼主(2013-03-13):
在论坛上看到的很多都是EPO材质的,觉得好脆,和平时见到的泡沫一样指甲都能抠下一块。想问问有没有塑料机身的像真机卖?价格大概多少?另外玻璃钢材质的和塑料的有什么区别?超级小白请见谅

网友:
超级小白回答超级小白的问题
   像真机之所以不采用塑料材质,很大原因是重量问题。像真机,特别是以二战为代表的螺旋桨机型,和以第三代喷气战斗机为原型的涵道模型,为了追求较高的仿真性,牺牲了很大一部分的飞行性能(这个话题要是扯开就大了。以一个专业人士的最简单解释就是:雷诺数差距太大。真飞机的雷诺数动辄上百万,喷气机是几千万,而最能接近真飞机性能的“大比例”喷气模型也就一百万出头的雷诺数,一般我们玩的平直机翼慢速螺旋桨推进的模型,雷诺数只有几万。顺便提一下,蜂鸟的飞行环境,雷诺数只有2000。普及一下,雷诺数是什么:雷诺数是衡量你的飞机所在的飞行环境(速度,空气密度,压强等等)的一个基本参数,一切与飞行有关的参数,包括展弦比,翼型,升阻比都与雷诺数直接挂钩。这也就是为什么真飞机不能“完全”等比缩小,我们玩的像真机,包括专业的风洞缩比模型,都是需要参数修正的)。

网友:
继续刚才的话题。既然知道“像真机”为了追求像真,不得不放弃高性能,那么“重量控制”就尤其重要:如果性能下降但是重量还是那样,我们的飞行乐趣就一点没有了(题外话:像T45啦,64mm的F15啦,真的只能叫做“入门像真机”。真正的像真机哪有这么好操作,收油门滑翔着落基本上跟玩的一样。看看国外的像真机比赛,所有人都怠速进场,后轮触地,抬头滑跑,这叫一个享受)。因此,以EPO为代表的泡沫家族体现了绝对优势:在相同强度下,EPO比塑料更轻。记住,是相同强度。塑料材质也许可以通过吹塑的方法做的很薄,像可乐瓶子一样,但是强度呢?如果塑料外壳没有骨架,根本没有强度可言,除非做的像翼龙那样的厚。(就翼龙那个厚度,还有人嫌电机那里薄呢)加了骨架(别管轻木的还是碳的,专业词语叫“隔框”和“桁架”),强度时上去了,成本也上去了,快赶上玻纤机子里,哪有直接用EPO注塑来的快,来的成本低。

网友A:
继续。由此可见,用塑料做外形,不论是强度还是成本,都要超过EPO。但是为什么经常有人说塑料飞机(例如翼龙)强度高于其他模型呢?这也要看拿翼龙和什么飞机比。翼龙vs飘飘,这是大部分人的比较。的确,翼龙的机身是强过飘飘,但是单看机身重量,翼龙的机身赶上两个飘飘了。这不公平啊。
    不能否认,塑料机身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耐磨。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喜欢翼龙,不喜欢天行者的一个原因(我是单指这“耐磨”一点啊,其他的对比不涉及)。草地水泥地各种蹭,毫无痕迹。EPO就惨了。完败。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一点当做塑料的优势加以放大了。如果说常规飞机,例如练习机或者滑翔机(我说的是蓝宇那种,不是RCRCM啊),塑料机身做厚一点,也无所谓了,毕竟翼载荷那么小,机身重点还能提高抗风性呢。但是像真机,特别是涵道像真机,多一点重量真的会死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作为像真机,小摔死不了,大炸跑不了。既然像真机如果炸机,别管塑料还是EPO都逃不掉,那何不采用成本和性能(飞行性能)都好一点的EPO呢,这也是厂家要考虑的问题。
    不可否认,玻璃钢外壳加上轻木构架,局部碳纤补强,是最好的像真机构成。但这种飞机,多少人能玩得起呢?是吧。毕竟90mm甚至120mm的碳纤涵道,180A的凤凰,12S电,我们还玩个毛线的像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由此可见,用塑料做外形,不论是强度还是成本,都要超过EPO。但是为什么经常有人说塑料飞机(例如翼龙 ...

你一个人回了我那么多我好感动啊啊啊!太谢谢了!我发糗百为你求人品去!

网友:
前几天刚有一帮伙计搞了一批ABS的

网友B:
天王盖地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王盖地虎

上山打老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王盖地虎

小鸡炖蘑菇撒!看来组织人真不少

网友:
二楼的回复太详尽了,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回答好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河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王盖地虎

小鸡炖蘑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由此可见,用塑料做外形,不论是强度还是成本,都要超过EPO。但是为什么经常有人说塑料飞机(例如翼龙 ...

又长见识了,你是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