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电机 反装 电机轴怎么处理

楼主(2013-03-13):
本人新手 想咨询一下各位朗宇电机要反装,那么长出的电机轴怎么处理,要更换电机轴吗?

网友A:
装什么飞机?天行者吗?直接在电机座的底面用烙铁烫一个洞(注意烙铁温度别太高,洞也别太大了)

网友:
我得已剧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什么飞机?天行者吗?直接在电机座的底面用烙铁烫一个洞(注意烙铁温度别太高,洞也别太大了)

嗯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不影響的話還是別理它了~那天要正裝時......

网友:
能自己卸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