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特殊情况,多少人试过没有

楼主(2013-03-13):
大家有试过把自己的四轴随意扔出去起飞么?正面朝上飞控可能还稳得住,但是假如飞机扔反过来了,推油门会自己修正过来么?这个有多少人试过,,,
,我只是做个假设,挑挑飞控毛病,突然想到,假如四轴在高空突然翻转了,究竟飞机能自己修正过来么?

最近网上面很多那种可以用手拋出去的四轴玩意,看到人家可以那样玩,究竟我们一般带自稳的四轴飞控,有多少能达到那种程度????

大家各自说说吧

网友:
MWC可以。DJI看过一个视频可以。AQ50,可以。其他不知道了。

网友:
玉兔可以

网友:
四轴能自己翻过来?我是不信!

网友:
可以  甩过了  四楼甩下

网友:
我的就可以啊..倒扣也可以反过来的...只是倒扣着貌似不好仍..我是有次从树上掉下来倒扣着,,推油门稳住了..我的是mwc
论坛有我手抛视频

网友:
抛反了可以修正的~不然怎么飞3D?

网友:
兔子可以……NAZA没舍得试

网友A:
你的问题让我联想到如果4轴以上的飞行器也和直升机有变换桨距,就可以直接翻转悬停了,到哪个时候4轴飞行器就没有正反面了,3D玩法就更多了,不仅可以现有的玩法,还可以立起来飞行航线等等,如果这个技术成熟,飞行原理也会变。对飞行器来说就没有角度和空间感了,在空中自由自在。大家都该知道UFO吧,飞行器除了现有的速度和飞行原理等技术达不到,其他和UFO一样,我估计UFO这就是4轴~N轴飞行器的终点。以上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时间可以证明一切,不管我的看法是否正确,反正我是业余玩家,无需审判,呵呵~
只是个人观点而已,下面的朋友都说说吧~~~闲聊也是学习,求教高手的联想!

网友:
9楼很有想象力和创新精神!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让我联想到如果4轴以上的飞行器也和直升机有变换桨距,就可以直接翻转悬停了,到哪个时候4轴飞行器 ...

至少变距四轴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