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解锁启动时一号电机慢,什么原因?

楼主(2013-03-13):
大家好:
现有一NAZA飞控配朗宇X2212 KV980
电机
。解锁启动时,一号电机比其它三个慢些,起飞后感觉正常。将一号的电机拆下来换到三号位置,它又在三号位置慢些。在NAZA群里的朋友说,正常!
问一下朋友们,所有的NAZA都有类似问题?还是这个电机的问题?

楼主:
请大家帮忙下吧

网友:
最主要的是用什么电调?
DJI的电调不需要校准油行程也无法校准。
其余电调首次使用需校准油门行程。
至于LZ所说换位置也慢,怀疑是电机本身问题。
当飞机起飞后需要保持之态模式,飞控强制使该电机加速,以保持机身平衡(4个电机转速、拉力接近一致)。

网友A:
换过还这样,应该就是那只电机的事了。

楼主:
以前用的玉兔的飞控,感觉还可以。现在升级到了NAZA,想着有个新的提高,不知道是刚接触,飞得少,还是什么原因。觉得和兔子差不多,或者比不上我原来的兔子。等换个电机再试试看吧。
还没有在室外飞,在室内飞,飘移较大。
我用的是好盈40A电调。

网友B:
应该是正常的现象,启动时候,飞控参予控制飞机姿态,因为在地面上,自由度有限制,所以就会出现电机转速不一致的情况,如果起飞后一致可以了。

楼主:
这个电机原来在M1位置启动慢,换到M3位置还是它启动慢,等我将它换到M2和M4位置,再看一下慢不慢?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开了刹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开了刹车啦!
这个如何调节?不太明白。请指点,是调电调、电机还是电脑上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开了刹车啦!
启动之后不涉及到刹车,与刹车无关.

楼主:
今天订了一个新的同型号电机,还没有到货。收到后再试一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