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配那款GPS?

楼主(2013-03-13):
请教各位用过APM飞控的朋友你们都是用的那种GPS?我在淘宝店看到有家搭配6M   和MTK以及UBLOX 6H这三种GPS,不知道在用于四轴定点旋停方面这三个在性能上到底差多少。希望知道的兄弟给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6h

能说说6M和6H性能上差别有多大吗?

网友:
6H 好  米少就买 6M  MTK 最飘 性能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说6M和6H性能上差别有多大吗?

有钱就不用考虑 肯定6H
没钱也不用 纠结 6M也很出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钱就不用考虑 肯定6H
没钱也不用 纠结 6M也很出色

一个子 中肯

网友:
MTK就不要买了 6M飞固定翼足够足够了 6H那是高富帅玩的 玩开源没必要搞那么精确 APM也没那个精度 你要是搞PPZ可以弄个6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