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航模电调原理

楼主(2013-03-13):
我们平常用的电调的原理是什么呢?调的时候是调电压还是电流呢?

网友:
两个都不是。。。。简单说调频率。。。

网友A:
你查查 PWM 和 无刷电机功能工作原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查 PWM 和 无刷电机功能工作原理。。就知道了。。。

好的,谢谢哈,我听说是控制单位时间内的电流通过时间与切断时间的比例,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查查 PWM 和 无刷电机功能工作原理。。就知道了。。。

同问!无刷电调与工业变频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哈,我听说是控制单位时间内的电流通过时间与切断时间的比例,是不是这样呢?

控制单位时间内的电流通过时间与切断时间的比例 这个是PWM 的主要控制手段。。
无刷电机有自己的特性。。一般无刷电机有3个Phase (3个线)。。控制器通过交换给这三条线的供电让电机动起来。然后控制交换速度控制电机的转速。。把PWM分别加载到每一条Phase上, 用来控制电流和输出功率。。。。大致是这样。。。。具体控制还是比较难的。涉及到切换时比 和 进入角。。网上一般有简单的控制代码。。但一般专业的都是有技术保护的。。所以为什么好的电调非常贵,一般卖的不是硬件。卖的是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问!无刷电调与工业变频器的工作原理

恩。。。我不太 明白 工业变频器是什么。。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但有一种是用来调节交流电的频率的 不是用来控制直流电电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我不太 明白 工业变频器是什么。。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但有一种是用来调节交流电的频率的 不 ...

ABB就是搞工业变频的!以前的单位有很多!!!大的有2~3十万、小的也有4~5千,入了魔以来见到电调似乎有点变频器的影子,但是不敢妄断,还请高人指点!!感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BB就是搞工业变频的!以前的单位有很多!!!大的有2~3十万、小的也有4~5千,入了魔以来见到电调似乎有点 ...

ABB。。。。。这两天最怕看到的词。。。。找工作啊 。。。ABB 求你给我个工作吧。。。。或者有ABB Australia的么 求推荐工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BB。。。。。这两天最怕看到的词。。。。找工作啊 。。。ABB 求你给我个工作吧。。。。或者有ABB Austra ...

http://www.abb.com.cn/ProductGui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单位时间内的电流通过时间与切断时间的比例 这个是PWM 的主要控制手段。。
无刷电机有自 ...

高人啊,一下就大概点明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人啊,一下就大概点明了,学习了!

这是引用zhuwenfly 的图。
图中可以看到蓝色的一条phase 的输出
黄色是另一条的输出
还有一条没测。。。假设是绿色。。
可以看到蓝色的斜坡部分是与黄色交叉的, 其实也和绿色交叉、、
但主要部分矩形的波形部分 正好是交替的。。绿色应该填在黄色矩形之后。。

同时 每一条phase 都是有波构成的。。这些就是PWM输出控着的。。

网友:
电调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啊?我现在用STM32单片机进行控制,学长给我说用20KHZ的PWM进行控制,可是我还没成功。好盈天行者40A系类,求大神解答

网友(2013-09-29):
小电控制大电?

网友:
求详解,新手也想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无刷电调与工业变频器的工作原理

工作原理一样的,我在变频器厂家做技术,只不过变频器电压高模块都是上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