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电调信号线和陀机线都改成屏蔽线

楼主(2013-03-13):
假如把电调信号线和陀机线都改成屏蔽线,这样对飞控的干扰会不会降低?有请老鸟们行家们分析分析。

网友A:
飞机和车都接在金属大架上,船就留条线放在水里,不知行否???
感觉有点避雷针的意思,呵呵,下面高手求解。

网友B:
线双绞就能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蔽线要有一端接地才有效。怎么接地考虑了吗?
飞控板,电调信号线不都有地线吗?接他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