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关于a6使用 并充板 & 充电保姆 的问题

楼主(2013-03-13):
只看大图
诚心请教关于 并充板 & 充电保姆 的问题如下(请老鸟指点迷津):
充电器
是A6(
电池
是3S2200MAH、6s1200mah)
1 并充板便宜(30元) 保姆贵(200元) 这两个有啥区别?
2 用A6并充板最大可以同时充多少块3S电池 或 多少块6S电池 用保姆呢?
就充电而言,哪个快、狠、准?

网友A:
呵呵,俺时间上是老鸟,技术上是菜鸟:
1、。。。
2、用并充板同时充的电池个数可多可少,2-N个,建议A6并充3S和6S电池均不超过6个。
快、狠、准,我个人觉得并充完胜。

楼主:
回LS的话
也就是说 用A6去买个30元的并充板就OK了 无安全木有必要上200多元的保姆 对不?

网友B:
保姆用处不大 现在A6都有放电功能了

网友C:
楼主被忽悠了,中将被少校忽悠,这积分怎么拿的?哈哈

网友D:
200多元的保姆,,,用起来安全

网友E(2013-10-20):
用并充板可以充3s4块,充6s2块,可以开到8a充电,平衡头和线都不热。3s2200的20分钟,6s2600的也20分钟左右。

网友F:
用并充板充4快3s我觉得不可靠

网友G:
要看有是多少块电池。像我电池比较多,还是保姆省事。8块6S(或16块3S,或任意组合,包括控电、接收电等)一插,就不用管了。如果用并充板,则会非常麻烦。

楼主:
这个比较NB 带放电功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