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无副翼旋翼头的调试注意项(简易说明图)

楼主(2013-03-13):
我看到很多人对无副翼头子整双桨就喜欢动那两个大桨夹拉杆的做法表示很不理解。。。

无副翼头子调节双桨,必须不能动大桨夹拉杆,无副翼头子两个大桨拉杆的孔到孔距离必须一致,如果在静态调试时出现双桨肯定是十字盘不平,炸鸡了另说
只有在因为总螺距上下不一样的可以调节这两个杆子,还是遵从一条两个杆子孔到孔距离必须一致,必须要配合十字盘拉杆一起调,循环螺距的正负不一致一样的方法

永远不要相信说明书上的拉杆长度,最多只能是个大致的参考

还有什么希望楼下补充

如果你非要靠这两拉杆一长一短找到无双桨,我只能说最后结果就是起飞后两个桨的螺距不一样,后果大家试试就知道了

补上简易的图,无副翼头的结构实在是简单,但是就因为太简单了所以需要精细调整

上下螺距不一样实际就是要调整十字盘的上下位置并且同时保证50%行程的时候螺距0度
看字不明白的TX,看图应该知道为什么不能动那两个拉杆了不

网友A:
不理解,如果那个拉杆不能调,出现双浆怎么办,调哪里?在十字盘水平的情况下 ,用那根拉杆调 双桨本身就是使两根拉杆 一样长。

网友:
用碳桨 两桨螺距一样我就没见过双桨

网友:
还是有点不大明白,,希望楼主 能说的再详细些。。。谢谢!!

网友:
云里雾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如果那个拉杆不能调,出现双浆怎么办,调哪里?在十字盘水平的情况下 ,用那根拉杆调 双桨本身就是 ...

那两个大拉杆孔距一样的情况下有双桨(即便这两个拉杆弯曲变形只要你保证孔距一样静态调试下就不该有双桨)

有以下情况

大桨变形
大桨夹变形
大桨夹臂、球头,或者十字盘上的球头位移变形
十字盘不平
横轴变形
桨夹轴承损毁
垫圈,橡胶垫圈磨损或损毁
斜盘舵机虚位,或者同步度不高
拉杆的球头套磨损过度

网友:
十字盘不平会导致双桨?调长拉杆至无双桨,飞起来会两边螺距不一样?永远不要相信说明书上的拉杆长度?……我彻底糊涂了

网友:
这个得算上虚位

网友B:
看了这个图我明白了,看来楼主没搞明白旋翼头的工作原理。图示是一种静态情况,不幸的是旋翼头是转动的,试想右图的头子转动180度是什么情况。简单说吧,十字盘倾斜控制的是循环螺距,上下运动控制着集体螺距。螺距对称曲线的情况下,油门杆中立舵机中点十字盘水平,通过长拉杆调整大桨0螺距。理论上两根长拉杆是等长的,但由于各种因素可能会有一点点偏差,只要两支桨是0度,正负最大螺距度数一样,起飞就不会有双桨

网友:
首先,倾斜盘必须是水平,基础搞不好何谈上层建筑
另外,就算是新机没炸过,连根连杆一样长也不一定飞起来就没双桨,桨变形,桨根不一致也会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这个图我明白了,看来楼主没搞明白旋翼头的工作原理。图示是一种静态情况,不幸的是旋翼头是转动的,试 ...

循环螺距如果调不准的,手感影响很大的。。。。。如果静态的时候调到图里的第2个状态无双桨,正负循环螺距不一样,你觉得这个好飞吗?

网友:
彻底糊涂了,求权威

网友:
引用 楼主:
循环螺距如果调不准的,手感影响很大的。。。。。如果静态的时候调到图里的第2个状态无双桨,正负循环螺距 ...

双桨是怎么产生的?两支桨在转动时升力不同,为什么呢?螺距不一样。如果没有双桨了,肯定螺距一样了。如果图二那种情况下没有双桨,肯定螺距是一样的。然而十字盘不平,表现在有副翼来说肯定要跑,无副翼问题不大

网友:
楼主  我个人觉得  你还是多学习学习把~~

了解一下十字盘 和桨夹  已经直升机飞行的原理再来发这种技术性的帖子

网友:
最后说一下 量双桨  是两只桨在同一个位置量 才是准确的

比如 你一只桨是在机头方向量   那么 你另一直桨 也必须在机头方向量  这样才不会双桨   更不会因为你十字盘不平的原因造成误差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  楼主自己思考把

网友:
表示对楼主的无语,不知道楼主的飞机是咋调的好飞的,基本的原理都不懂

网友:
实话说,楼主还没有吃透直机的调试原理基础。

网友:
我说两句,lz其实犯了逻辑错误,十字盘平,大桨夹拉杆等长,这时就不会有双桨,何谈一长一短?
当然这都是理想状态,实际上,十字盘平是基础,此时只要同一位置,螺距一样,就没双桨,你管他拉杆等不等长。
最后再说下,俺已经很久很久没见过双桨长啥样了,还会被双桨困扰的,一概定义为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