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改皮傳要換甚麼?

楼主(2013-03-13):
本人新手,甚麼都不懂

网友:
尾座,传动齿,尾波箱

网友:
为什么要改皮传呢

网友A:
改装了降低炸鸡成本吧,好像维修业方便些。

网友:
軸傳好些

网友:
皮传改轴传,轴传改皮传,呵呵!

网友:
航模贵在折腾

网友:
轴传 ,买回的尾轴都是有些弯,  请教前辈们如何处理呢

网友:
皮带传动的震动似乎要小点吧。

网友:
人家大多数買pro就是買轴轉 不然就買sport 平很多

网友:
我在这恨皮传恨的痒痒的,有人还要改皮传,皮传掉转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了降低炸鸡成本吧,好像维修业方便些。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是菜鸟,,我也想直接买个PRO的,,,,都说转轴的好点,,山寨的450有几款可以考虑的,,请问各位大虾

网友:
新手,,请大家给个建议,,我还是买转轴的还是买皮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菜鸟,,我也想直接买个PRO的,,,,都说转轴的好点,,山寨的450有几款可以考虑的,,请问各位大虾 ...

你可以買sport的,皮傳~~    因我較喜歡PRO

网友B:
哦,好的,,谢谢,,那请问,,SPORT跟450的有什么区别么,,我现在没什么概念,,再次谢谢

网友:
轴传效率高,反应快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好的,,谢谢,,那请问,,SPORT跟450的有什么区别么,,我现在没什么概念,,再次谢谢

呵呵,你也太没概念了,450是指一种大小尺寸,sport是一种款式。多潜水~多顶猴哥的帖~

网友:
楼上路过的,,你的头像好好看,,,,我盯了半天^0^,,,,,楼上的大虾,,,谢谢你,,,我还真的没什么概念,,,,,,,你说的那个猴哥在哪,,,让我顶顶,,,,谢谢

网友B:
请问,,,他们说的精度,,是指什么??????配件??还是飞行的控制精度??还是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他们说的精度,,是指什么*****?配件??还是飞行的控制精度??还是其他的??

這個....  精度就是整機的虛位、側板螺絲孔是否到。 如果精度太差會震動大、安裝困難、無故炸機等等的問題。

网友:
轴传动损耗要小一些,稳定性要高一些。

网友:
再请问一下各位大虾,,,,淘宝里卖的那些,,ESKY的,,还送铝箱,,才618,,6通3D超越450V3,能买不??

网友:
另外还有个配置,请大家给指点指点   碳纤金属版直升机机身套件x1 (亚拓450pro全兼容)
9克金属斜盘舵机    x3
乐迪gy100-s数码锁尾陀螺仪      x1
银燕 17克数码锁尾舵机    x1
原厂 4000kv  无刷电机 X1(一般店铺都是3500kv)
原装 40A 无刷电调 X1
11.1v 25c 2200 lipo动力电池     X1
lipo专用平衡充电器+适配器 X1
乐迪 6通道 2.4G 液晶控     X1
玻纤大桨   X1对
450专用桨托    X1
原价 :1980 元      团购价 :898 元
450v3遥控飞机六通道航模pro版直升机金属主旋头液晶遥控,,,这个能考虑么

网友:
450机架(金属或坡纤侧板皮带传动) 6Ch2.4hz的遥控器FS-CT6B(含接收机)
竞技型超暴力无刷电机3500KV*1   40A竞技型无刷电调*1
锂聚合物竞技型暴力电池2200MAH11.1V 20c*1    9g黑色舵机*4
Zd720陀螺仪*1    玻纤325毫米主浆*1   58毫米塑料尾桨*1   塑料头罩*1
12V航模专用适配器*1   7.1V/11.1V航模专用平衡冲*1  接受机对码线*1
电池固定扎带*1   1.5内6角L型工具*1  直升机专用调试光盘*1
直升机专用调试线  中文说明书
机身长:650mm                高度:230mm
主旋翼长:325mm              主旋翼直径:700mm
尾旋翼直径:150mm            马达齿轮:12T/13T
主传动齿轮:150T             尾驱动主齿:106T
尾传动齿轮:25T              重量:1880g

网友:
26楼的,,才买798,,不带模拟器

网友B:
以上两款,,能不能考虑,,本人新手,,新的不得了,,,想买个飞机,,请大家给予帮助,,要是能转一下高手眼里,那小弟是赶紧不仅,,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上两款,,能不能考虑,,本人新手,,新的不得了,,,想买个飞机,,请大家给予帮助,,要是能转一下高 ...

空机买个嘉迪。三个斜盘舵机买日冠的DS939MG。锁尾买个恒吉MD922。。。陀螺买个二手GY401,电机买个飞越的3500kv,电调买个好赢的40a。以上是有副翼的入门配置。加起来也不贵。。。但是却主流很多

网友C:
我刚入电直!
飞越450 PRO FBL
115斜盘+525锁尾
MB三轴
铂金40A
花牌6S!
我有套PRO改皮传套件!要的PM

网友:
楼上的老大,,,,说的太专业了,,俺,,还不是很理解,,,我连机子都没见过,,更别说组装了,,这样凑部件的话,,我要到什么时候能飞呀,,,先上淘宝上弄一个过一下干瘾撒,,,然后,,,30楼的老大“PM”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也是新手  入了飞越PRO  (看起来喜欢)空机  +好赢的40a   +M933  *3个   还有一个花牌H2836 3860KV无刷电机  不知道搭配陀螺仪什么好?  而且不知道应该入什么控  和电池            电池搭配不好  不知道会不会烧东西啊 ~~ 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轴传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入电直!
飞越450 PRO FBL
115斜盘+525锁尾

麻烦PM个套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