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速走丝线切割的放电间隙控制和电火花加工的一样吗?

楼主(2013-03-13):
我在看线切割加工工件时,没有发现钼丝相对于工件象电火花那样电极进进退退往复运动!

搞过线切割的请说说其中区别。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大同小异!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只是电极形状、电源略有不同。

网友:
线切割的控制策略跟电火花成型是不一样的,
尤其快走丝线切割不能使用电火花成型机的控制策略,
原因有两个,首先线切割如果进进退退,割出来的光洁度会很差,
第2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快走丝在换向的时候是要断高频的,
如果检测不到电压就后退,那根本就割不了,

网友A:
慢走丝是根据铜线的线半经加火花位,而火花机是根据铜工的面积加火花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走丝是根据铜线的线半经加火花位,而火花机是根据铜工的面积加火花位。

没看懂啥叫火花位。

我想问的是线切割有无火花间隙控制。

火花机是电极上上下下的和工件接触,明显在加工厂能看出来。而快走丝线切割却没见到这样。

网友:
火花位就是电极或铜线放电时的火花,是可以控制的。但电流的大小和个人经验很主要的,我开了慢走丝4年半了。快走丝线切割一样有火花位的,目丝放电不是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