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22电机带1447浆或1540浆会怎么样,请用过的高手说说。

楼主(2013-03-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大了,
你KV比较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800的kv值是320的,我的390  差70

可以用的 可以机器小了或者轻了,上下柔和的晃动,很软,没有小桨来的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的 可以机器小了或者轻了,上下柔和的晃动,很软,没有小桨来的稳。

我的4225 KV390 6S电也想尝试1555碳桨,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4225 KV390 6S电也想尝试1555碳桨,不知道可行不?

呵呵,大家都喜欢追求效率啊~这个我没试过,你可以自己试一下,装上以后飞一块电,看下多少时间,然后下来摸下温度,如果明显比1238来的烫,那还是不要用了,能不能用最好试验下,我们模友讲的也不一定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大家都喜欢追求效率啊~这个我没试过,你可以自己试一下,装上以后飞一块电,看下多少时间,然后下 ...

我试过1447,完全没有发热的问题,感度调整后悬停也很稳。 只是不喜欢1447还是用M3固定桨的方式,喜欢1555那种三孔两螺丝的固定方式,基本可以杜绝因为螺丝松而射桨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1447,完全没有发热的问题,感度调整后悬停也很稳。 只是不喜欢1447还是用M3固定桨的方式,喜欢155 ...

期待你的测试,我4822换了apc的1447发热很厉害,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你的测试,我4822换了apc的1447发热很厉害,就放弃了

KV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