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 这是什么结构?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3-03-13):
同学好:

本人愚钝    请教一下

这是什么结构?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电动机是处于正转状态下(连续转动中。。。) 图中螺母会来回滑动

这个并不是靠电机的正反转来实现的

请教了

楼主:
我想做一个  模型    不知道有没有人要

网友:
嗯,挺复杂,俺想其可称为:“电控直线往复运动系统”或“电动直线往复运动系统”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呵呵,就是往复丝杠了

网友:
这叫自动排线机构  其中的丝杠和螺母是一套往复丝杠

网友:
呵呵,恭喜撸主,即将学到一种新的丝杠:往复丝杠!

网友:
是这种往复丝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