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翼投掷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13):
前辈们,你们投掷飞翼时是开油门还是关油门,投出后再开油门?我曾经开油门投结果手被打到鲜血直流。标准的投掷飞翼方法是什么?

网友A:
我是抓住翼尖,全油门丢出去

网友B:
弄个皮筋儿 ——————嘣!

网友C:
让别人丢

网友D(2013-04-21):
引用 网友B:
弄个皮筋儿 ——————嘣!
哈哈,有才!

网友E:
前拉和好小子可以推足油门抓住机身轻轻一丢~
飞翼的话建议抓住机翼甩。不过要胆够大,有不怕秒炸的勇气~
还有一种方法,用四发重轰带上天,丢下来,再加油门

网友F: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

网友G:
好久没玩飞翼了。。。。

网友H:
同样被 削过手的 路过 那个疼啊 后来 我就没敢加油门丢了 手拿飞翼的下面 平着 用力扔 出去 注意 一定要平着 或者 稍微 向下 最好 控要 倒吊 然后赶快加油 动作标准了 100%成功 (当然前提是你的舵得是平的)

网友I:
我的经验是,小飞翼抓机翼一侧轻轻甩出,不要使劲抡,脱手之前即给油;X5之类的飞翼比较简单,握住机腹防擦条,食指扣住后面的窝窝,用力抛出,也是提前给油,抛出飞机以后手要顺势下摆,不能等着飞机,那样的话削手没商量。。。没有X5那样窝窝的飞翼可以做一个防擦条粘在机腹,抛飞时便于发力,降落时可以防擦,两全其美;再大的飞翼要么弹射,要么加起落架了。。。像X8那种大家伙,空载勉强能抛出去,但胳膊生疼,抛两次闹不好会受伤,至于带上设备,嘿嘿,想别的办法吧,抛飞的话多半人机一块伤。。

网友J:
看看扔铁盘的古希腊运动员怎么扔的。。。

网友K(2014-04-23):
我在上翼面加了一个条条,手捏住重心位置加油后轻轻一抛就出去了

网友L:
我的1340飞翼,一手拿翼尖,一手推油门,差不多推重比1:1时水平甩出,偶尔有秒炸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