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cnc这东东?

楼主(2013-03-13):
linuxcnc是什么软件,
好不好用,有没有接口电路什么的。。。
不知道哪里有下 载的。。
谁用过的,请多指点。。
大家相互学习下。。

谢谢。。

网友:
搭车同问,求高手解答

网友:
我也要学习,请高手科普啊

网友:
还没中文我是用不了了

网友:
里纳多斯 多数是 usbcnc 吧 貌似没别的!
求指教!

网友:
实时数控系统,比mach3稳定,基于Ubuntu 10.04,界面GUI可以自己开发,不过这个系统都是全英文的,貌似查到过有繁体中文,咱这边用windows的多,所以像这种linux下的实时CNC系统确实资料太少了,有待牛人来研究
貌似支持所有接口板,好像和mach3的接口板也通用,只要配置好端口就行。

http://www.linuxcnc.org/  这是官网,完全免费,

网友:
是EMC的改版,繁体是香港寫的,部份功能用不到

网友:
实时的?这个好

网友:
请多介绍。

网友:
哈珀东西

楼主:
看来应该是个好东西,
求高手儿给破解下。

网友A:
一直都用linuxcnc,没用过Mach3。mach3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用linuxcnc,没用过Mach3。mach3好用么??

公开一下呗,
怎么用的。

网友:
去官网下个光盘镜像700M,直接虚拟光驱载入,自动运行或者手动运行根目录底下的wubi.exe,选择第二个install inside windows,就可以像安装软件一样安装了,然后重启就能选择双系统,进ubuntu就行,盘都不用刻,也不要重新分区,不要随时可以删除,当然如果linux主系统的就当我没说。

网友:
只知道是开放源码的数控系统。怎么用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