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中设备旋转轴

楼主(2013-03-13):
mach3中设置旋转轴,怎么设置?还是跟控制卡有关呢.请教大侠.
手中有这个控制卡,原来是一体的现在分家了.

下面是端口接法,好像没有A轴的接法.

我实际中我设A轴为8和9  控制中A轴不会动,Z轴也不会动.(要说明一下,A和Z轴驱动器是一样的,X和Y的驱动器是一样的.就是有两途中 驱动器)
这个版能不能控制第四轴,不能的话先暂时用用以后换.
有高手的来帮一下.

网友:
没玩过3977,不过我认为你这个是三轴的接口板,只有X、Y、Z。

为何不这样试验:Z轴不要设置,6、7、9设置A轴?

楼主:
没有Z轴了,A轴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自己估计着也是三轴板,
不知道有谁设置过A轴的.

网友A:
取决于你的程序出的是

如果是A轴把X的变成A轴,如果是B轴把Y的变成B轴,
取决于你的程序出的是A轴还是B轴.

醒下您的标题让人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A轴把X的变成A轴,如果是B轴把Y的变成B轴,
取决于你的程序出的是A轴还是B轴.

这位兄弟,小弟不懂,再请问.
A轴把X的变成A轴,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X轴没有了代替A轴了.还是Y,Z,A三轴.
那么A轴是不是由程序决定旋转多少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小弟不懂,再请问.
A轴把X的变成A轴,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X轴没有了代替A轴了.还是Y,Z,A三轴.
那 ...

差不多这样理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这样理解吧.

那么再请问,程序中怎么去设A轴的旋转度数或G代码中怎么设置?
不是很懂,原来的X轴应该不能设旋转度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再请问,程序中怎么去设A轴的旋转度数或G代码中怎么设置?
不是很懂,原来的X轴应该不能设旋转度数吧.
...

第一个问题由后处理决定.
第二个问题是A轴使用原来X轴的管脚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由后处理决定.
第二个问题是A轴使用原来X轴的管脚设置.

哦!明白了,非常感谢.
看来是一个高手.再请问关于一个限位接线的问题.

上面的图是控制卡图标,在实际接线中怎么去接限位开关,开关是不是常开的哪种开关.P15是什么意思?

最好是给我画一张图,非常感谢!

网友:
我没用过接口卡,没办法提供图.

楼主:
哦,还是感谢.

网友:
不错呀,学习下,旋转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