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550的皮带很坑爹啊,有没有好点的替代品啊?

楼主(2013-03-13):
昨天飞KDS550的时候突然皮带断了,还好飞机才刚起飞,熄火后安全降落,这才飞10个起落啊,飞得一点都不暴力,怎么这么坑爹啊?请问各位玩KDS550的朋友有没有好点的替代品啊?

网友:
还好我没遇到

楼主:
回复的人真少啊,看来大家的皮带都刚刚的啊

网友:
不是回复少。。。。估计没有什么人玩KDS550的原因!
就像450一样 玩的人多 讨论的人也就多!

网友:
我kds 700皮帶都斷了. 很急

网友A:
可以用LOGO的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LOGO的皮带

朋友你好,请问KDS550可以用那种LOGO的皮带啊

网友:
固郎断皮带又不是一次2次了。。都习惯了。。刚刚卖了一台KDS700.。。。
全新皮带。全新单向。开始出现问题是皮带。皮带在小盘上面就 跳。
是到了皮带的某个部位就在小盘上跳。然后压回去。好像是皮带齿间隙有问题。这个部位紧一点。就在小盘上跳
但是尾轴上面的齿轮盘不跳。。因为尾轴的齿轮比较小它跳不了。。
再说说单向。。第一个单向。出问题。表现就是尾巴抽。。找N多原因试问谁会想到是单向啊???。。命苦啊把我折腾的。。
最后换上一个单向。。问题解决了。。坑爹啊。。一般人找不到问题所在的。
好了 飞了 几个起落 新买的 单向座。。我是整个单向座买的。。不是换的单向轴承哦。。
大概就7-9个起落。。单向轴承爆了。。操蛋啊。。。有这么坑爹的嘛??

网友:
我晕了!这个质量!

网友B:
550的皮带是672XL的  可以淘宝上找670XL左右的  差几个没问题

网友:
我也下个换个好点的皮带,550飞机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0的皮带是672XL的  可以淘宝上找670XL左右的  差几个没问题

知道了,谢谢这位朋友

网友:
这么坑爹,10个起落?

网友:
不能吧,我的550已经快100个落了,皮带就出了点毛边,没有任何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