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450PRO开3D单项轴承与固定座松动打滑失去尾动力炸机

楼主(2013-03-13):
咋老是机械故障炸机哦,有模友遇到过吗?

网友A:
应该是你没装好,要么就是没设置好
新手路过~

网友B:
用R48看说明书

网友C:
单向轴承不是原厂装好的吗?很正常,我新的550DFC都是机械原因,炸了三次,700E尾轴顶丝打胶少了,松了,炸了一次

网友D:
有过,还是上螺丝胶吧

网友E:
这个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