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2.5毫米钨钢钻头,用过的说说耐用不?

楼主(2013-03-13):
求推荐2.5毫米钨钢钻头,用过的说说耐用不?能不能钻15毫米深的孔?

网友A:
如果你没有高性能的主轴,钨钢什么都是浮云,会一根一根断得你肉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没有高性能的主轴,钨钢什么都是浮云,会一根一根断得你肉痛。

大实话!

网友:
台钻要好,自重要大,否则钻头你烧不起  钻建议406类的工业台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实话!

深有同感。

网友C:
钨钢钻头的使用对主轴要求很高很高,否则真的太容易折断的。

网友:
以前上25LV上钻过不锈钢板,这东西远没到磨损都被折断了,15元一根2.6MM的,

网友:
15MM深度。。。简直是关公炒豆芽!

网友:
以前用垃圾台钻稍用力国产钨钢钻头立马断,用进口的好些,不过还是不能有摆动,这种钻头要求夹头要稳定,15mm没问题

网友:
2。5MM的硬质合金钻头,当然是耐用的

网友:
用0.8KW电主轴,ER11夹1.8洋二钻头钻孔深度15mm,表示无压力。

网友:
在什么材料上打孔?
如果硬度不是很硬,解决了排泄问题普通钻头久搞定勒
较硬得話,主轴要求高

网友:
现在有一种嵌合金的麻花钻头,不知道有人用过吗?貌似比较便宜,应该不会像整体的那样容易断掉

网友:
只要鑽床的轉速夠快
沒那麼容易斷的
當然主軸偏擺的爛機器除外

网友D(2013-04-26):
引用 网友C:
钨钢钻头的使用对主轴要求很高很高,否则真的太容易折断的。

请教:钨钢钻头的主轴是指什么呀?是指钻头上没有刀纹的部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钨钢钻头的主轴是指什么呀?是指钻头上没有刀纹的部分吗?

主轴是制有轴承的那个圆柱件,旋转与伸缩自由的,因为它是运动的,所以容易产生偏摆,主轴偏摆了就会让钻杆绕曲,钻头就会承受不了

网友:
钨钢钻头没有用过但上几天看到一块断了的钨钢板,起码有十多斤重

网友:
某宝上二手便宜,可刃部没有15mm,搜二手PCB钻头

网友:
2.5的钨钢钻,你只能用高速台钻来打孔了,普通钻床会死的很惨

再说了,干嘛要用钨钢钻呢??普通的铁材料一般的麻花钻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高端的东西,用不起!每次要钻孔就准备好了磨钻头!

网友:
钨钢钻头比较脆,不能太用力下压,只要钻夹头比较同心的话,再磨好钨钢钻头的刃口,平平的钻没问题,千万不要拿来扩孔,扩孔容易崩口子。我买了一套从M2-M10的钻底孔的钻头和2-10的钻头,专门对付不锈钢用,用得好比含钴钻还好用。

网友E:
2MM的HSS我随便钻3厘米45号 卡盘夹持的 跳动0.2MM  无法夹2MM的钻头 转接小直柄钻夹 锈迹斑斑  再跳动1MM以上 一样钻 。 钨钢太硬 不适合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2MM的HSS我随便钻3厘米45号 卡盘夹持的 跳动0.2MM  无法夹2MM的钻头 转接小直柄钻夹 锈迹斑斑  再跳动1MM以 ...

什么叫再跳动1MM,中心跳动1毫米可不是一点点,如果是用铣刀的话会扩大2毫米,你2毫米的HSS钻头最大会铰出4毫米的孔径,难以想象,0.1MM还可信,跳动值达到1毫米的话2毫米钻头会断的啊,如果是铣刀也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再跳动1MM,中心跳动1毫米可不是一点点,如果是用铣刀的话会扩大2毫米,你2毫米的HSS钻头最大会铰出 ...

不上视频没有人信的。我的设备就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上视频没有人信的。我的设备就是这样。

那最好上个视频了,2毫米钻头打4厘米深,主轴跳动一毫米,这个一定是个有趣有意的视频。那打完的内孔径你量过了吗,多大呢,不会还是2毫米多一点吧,那如果只是2毫米一点你的主轴应该没有跳动,至少在加工时没跳动。我觉得吧打10毫米深打出4毫米那是磨成铣刀了。最好做根曲轴钻接杆更有说服力。

网友:
没用用过钨钢的钻头。。。。向大家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最好上个视频了,2毫米钻头打4厘米深,主轴跳动一毫米,这个一定是个有趣有意的视频。那打完的内孔径你 ...

不是主轴跳1MM  是钻头跳1MM   主轴本身还不错 卡盘跳0.2   卡盘转接钻夹跳多少不清楚 反正夹2MM钻长度40 钻头头部跳1MM  一点也不奇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是主轴跳1MM  是钻头跳1MM   主轴本身还不错 卡盘跳0.2   卡盘转接钻夹跳多少不清楚 反正夹2MM钻长度40 ...

那你应该是估摸的1mm跳动值吧,钻头这个东西有刃带,螺旋排削槽,所以打表与外径很难测,而主轴带动钻头转动起来会产生明显的虚影,这会造成假象,所以给人眼造成跳动很大的迹象,实际1毫米的跳动是非常厉害的,2毫米钻头直接变成3毫米的了,这个基本就是卡爪两个爪抓上时的严重偏心了。这没法工作啊。毕竟这是刀具很硬则脆,容易断的。你应该把2毫米钻头打出来的孔测一下,如果是打出来是3毫米那就基本可以说明钻刃与钻柄有1毫米的跳动了。如果远小于三毫米那应该是你忽略了人眼的错觉。最好使用平头百分表测一下刃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应该是估摸的1mm跳动值吧,钻头这个东西有刃带,螺旋排削槽,所以打表与外径很难测,而主轴带动钻头转 ...

这你就不知道了。绝对是打了表的。事实上跳归跳 孔我是照样打 我玩床的偏方是很多的。先钻3MM定心孔。钻头都摆到孔外面我还能看走眼 几率不大。
搞个视频 跳给你看看 ]
这个是卡盘转接钻夹 夹2MM钻头 大概在钻头柄10MM处打的表跳0.8了  钻尖就不说了  跳个2MM都有了。不信能打孔  我还可以打块不锈钢看看。卡盘夹持跳0.2 法兰盘跳0.1 和主轴罗纹连接的 经常拆上拆下换轴承 很不错了。反正够用无所谓。本来这种小儿科的东西不想发的 ...................

网友:
你不拍视频看百分表我还真不相信,钻杆这样偏你都能打孔,真是让人匪夷所思的。
不过你这台钻主轴中间过度用三爪自定心卡盘然后接个钻夹头,这是故意折腾的,是吧。其实钻夹头这么偏1毫米你不用卡盘过度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边上有个人他那台庐山ZX20钻铣床,它的主轴承掉下来松垮了,主轴侧向推挤一下间隙很大,估计也能有个1毫米吧。但是它钻夹头与钻头不故意设置它偏心,所以一般钻孔还是没问题,因为钻头接触工件后会架构好,使主轴承腾空,只使用主轴远端以及皮带轮处花键领直打孔也没啥大问题。但是你这么偏摆设置是有意考验钻头绕曲打孔能力吧。一般操作者肯定不会忍受这么大的偏摆量的,早就把它调整一下了。这样偏摆打孔内孔光洁度如何呢,孔径比钻头大了多少,孔形圆柱度好吗?都说说吧

绕性打孔我打过的,260毫米的2.6毫米钻头我可以中间拱离轴心线几十毫米,那钻柄与刃尖可以偏好几十毫米也行。

网友:
这个100卡盘夹不了那么小的钻头。  有个130的反而可以 /没事谁爱转接这破钻夹

网友(2019-02-27):
在好台钻上使用真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