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该选哪种?1.2 还是5.8?

楼主(2013-03-14):
各位同好 现在想玩图传了 2.4g是不太敢考虑了 听说那干扰实在太厉害了 也没那能耐做屏蔽 1.2g干扰貌似没那么厉害 但是也有 我玩的比较杂 还玩四轴 大脚什么的 都想上 可是这些东西体积不如固定翼大 固定翼可以分头安装接收和图传 但是四轴 大脚体积小 电调 接收 图传位置不可能摆的太远 1.2g可能也会存在干扰 但我看它最低频率900mhz 貌似离所谓倍频比较远了  而5.8g干扰不是太严重 现在的问题是 我玩大脚什么的 肯定会隔着墙什么的5.8g的穿墙性真的很差吗?穿个几堵墙 50-60米的效果还能达到吗  200mw的?查资料说5.8g效率也比较低 请问我该选择哪种频率?先想弄一个入门的玩玩 但还是想弄明白频率的事 希望各位根据经验多多指教

网友A:
我用的 5.8G 2000MW  穿了三堵墙 8米出现雪花 10米蓝屏 我哭了。。。

网友:
固定翼1.2,四轴因为装机空间限制多用5.8避免干扰
其实1.2强大得多。

网友:
其实四轴你不上gps,用1.2G的没问题,说的是naza的GPS或者wkm的。

网友:
肯定是1.2G的远,如果比较依赖GPS的话,还是用5.8G吧,至少400m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 5.8G 2000MW  穿了三堵墙 8米出现雪花 10米蓝屏 我哭了。。。

这个2000mw看上去就不靠谱

网友:
不论1.2 5.8穿墙就别想了

网友:
多轴5.8 250mw 空旷地400m

网友:
我用5.8G 400mw,空旷地1000米画面稳定(画质会变差)。但这个要看牌子,之前买的某家主流的只能300米,果断退货了。

网友:
微波段的,想穿墙怎么好就别想了…… 现在主流是433配2.4,2.4配5.8,也有2.4加功放配1.2

网友:
我的2.4   几十元的平板, 3公图像稳定

网友:
我也在探索,在同样功率的情况下,不知道选哪个频率的,性价比哪个好

楼主:
综上所述  我还是买个1.2再买个5.8吧~~~

网友:
什么1.2影响GPS纯粹是扯淡,我现在用的就是1.2G图传,加个平板能搞好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