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控 功放 图传 选好了

楼主(2013-03-14):
我的 控 功放  图传 选好了 我的 控 功放  图传 选好了
华科尔  devo10 +2.4g功放   号称 7-10km.
罗美1.2g 图传 +滤波器   也号称原装天线10km

显示器打算选 12寸高亮小液晶电视   才二百多 .           大家有何意见?

网友:
测试了再说把

网友:
这两款监视器的价格都很不错,就是不知道亮度如何?在阳光下效果如何啊,买了一款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5876910572,阳光下加上个遮光罩效果很不错,想再搞个大的,哥们要是有实验好了说一下,只要行的话我尽量想买个17寸的,看着过瘾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A:
那个2.4G的功放建议不要直接放在控上,功率有2W,辐射比较大,lz小心**哦。。。加延长线,甩出2~3米即可。

网友:
请教一下你的功放和遥控器是如何链接的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坐等控被图传压制

网友:
替楼主的**担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2.4G的功放建议不要直接放在控上,功率有2W,辐射比较大,lz小心**哦。。。加延长线,甩出2~3米即可。
...

你的意思是  控的天线加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  控的天线加长?

控和功放之间加一根2~3米的延长馈线,功放离人体远一些,2~3米辐射就会衰减好多。。。

网友:
哈,,,我也刚买了H 飞控新款的.. ..现在我就差AAT的装备齐了,只差AAT了.

群里聊天时,他们说,买这个的时候备注 jianghai  还可以优惠80元.呵呵,,,,能省一分钱就一分钱..没米人啊..

好像是代号还是什么?

网友:
显示器号称高亮度,亮度参数是多少cd/㎡,可别说300多就叫高亮。。。。

网友:
哈哈   可是这个显示器如何供电啊  这是个问题

网友:
这已经是炸鸡蛋了 不是辐射鸡蛋了

网友C:
还有5w煎蛋级功放,呵呵,没有儿子前最好别用功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有5w煎蛋级功放,呵呵,没有儿子前最好别用功放

怪不得玩航模的都是35所左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怪不得玩航模的都是35所左右的

别拍  你把功放  升高点  最好过头顶   距离增加   辐射也减小

网友:
2.4g遥控与1.2g的图传容易冲突不啊。快换控吧。7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