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S3156之怪问题

楼主(2013-03-14):
一直在飞X2,换上了三个全新的3156和AR7200BX(其实就是MB)之后,就再也没有清静过了:
原来用的Align的15A电调,炸机后总出现过热自动保护,没有办法,换了个MiniJazz,电调倒是不烫了,但有一天无意之中碰到了舵机,那叫一个烫啊,估计温度在70度以上,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在查看MB的说明书时,看到有相关的斜盘舵机工作频率的设置,说是好象频率过高会导致舵机过热,我原来设置的是200HZ(MB官网上推荐的值),我试着把频率改成65HZ,好了,不烫了。

我的3156是不是有问题?好像只有我才遇到这样的问题,奇怪了?

网友:
热转移了吗。

网友:
3156就是烫   空载运转发热量都大

网友A:
15A的确小了点 我用的凤凰25A 非常舒服的电调 V8简版没舵机频率选项 不太清楚默认频率是多少 不过S3156从来没出过问题 改天飞过摸摸舵机试下

网友:
3156  调200  飞两年没热过的 路过

网友(2014-06-29):
现在x2飞的咋样,朋友

网友:
朋友,现在您的x2还飞吗,我也有套 x2和您这个一样的配置,但不会设置,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