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CO2激光管点燃要什么条件?

楼主(2013-03-14):
求科普CO2激光管点燃要什么条件?分几大都份?运行状态时100W的管实效大概是多少电功率“W”。

网友A:
要高压,1KV以上才能点亮

网友B:
CO2激光管只有两个电极,加上直流高压就可点亮。小功率的几KV-2万V,电流从几MA到几十MA。光电的转换效率只有20%左右。

网友C:
常规60W 的管子好像是1000W左右

网友D:
几KV比2万V大哦~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E:
这个激光雕刻机电源里有个高压包

网友F:
楼主玩这个吗 太危险了

网友G(2013-06-29):
高压1500~25000vCO2的激光光电转换效率只有8%左右,自己算

网友H:
激光管的光电转化效率不高,很多以热量形式散发出去,所以需要水冷却,点亮电压很高,电流很小.另外,100w的激光管,也就切切薄木板,10mm的桐木可能很勉强,3mm的航空层板走n变也切不透,普通层板刷刷的,并且.激光头对焦完成后,如果木板有2mm以上的翘起,估计也且不透,3mm的也不例外.切金属没可能,连痕迹都没有.以上说的是二氧化碳激光管,激光打标机也用过,功率不详,也不是二氧化碳的,打到钢板上,锈迹飞扬,是绿点的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