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5 自动平衡修正问题

楼主(2013-03-14):
机身水平位置变化,舵机会动。表明陀螺仪在修正水平十字盘
但是为什么修正的幅度那么小?把机身往右边倾斜很大幅度水平盘几乎不动
,有很小的倾斜

前辈们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关于修正,十字盘处于最低点时修正并不是那么明显,可以将螺距摇杆至于中位,在看修正

起飞前请检查三个轴向是否有修正,以策万全

祝愉快,感谢有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修正,十字盘处于最低点时修正并不是那么明显,可以将螺距摇杆至于中位,在看修正

起飞前请检查三个 ...

油门推到最高角度稍微大点,但是修正了又自己回去了,如何判断方向正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推到最高角度稍微大点,但是修正了又自己回去了,如何判断方向正确呢?

趋于水平详细可查阅说明书相关说明,比我的解说更详细

祝愉快

网友:
基本上三轴陀螺仪只要你有让舵机作动,陀螺仪就会有修正的动作。
只是有时候很微细的修正不一定你会看出来!
将遥控器的油门摇杆处于悬停位置(50%油门位置)将机体摆动 往前动十字盘应该会往后(拉杆、升舵的方向)反之亦然!
将机体往左右摆动,同样的往左摆动十字盘应该会往右修正。往右摆动十字盘应该往左修正!
简单的说明 谨供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的前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