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对空中掉高度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3-03-14):
自从接触航拍以来,一直被空中掉高度问题困扰,感觉7公斤多的家伙飞在头顶就像是一个随时会掉下来的凶器,每次飞行都让我心惊胆战,但我就是靠着吃饭的,没办法,有时候客户让在车来人往的大街上飞,让在大江大湖的水面上飞,我都硬着头皮上了……尽管还没碰到砸死砸伤人或掉水里的倒霉事,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如果安全隐患不解决,早晚都要赔得血本无归的,甚至还会有牢狱之灾!但听说大疆这两天要公布解决方案,我很高兴,这个隐患终于引起官方的重视了!在大疆还没有公布最终结果之前,我先把之前为了避免掉高度而采取的措施给大家参考下,如果做到了这些还是不能解决掉高度问题,那么只能等大疆官方的解决方案了!
1.电调的低压保护功能,要么用编程卡把电池类型改为镍氢,要么手动选择锂电节数,因为好盈电调说明书上说了,电调如果自动判断理电节数的时候,在单片电压低于3.7的时候,会导致误判!
2.遥控的失控保护功能,要设置为失控时所有摇杆保持失控那一瞬间的杆量,特别是油门杆量,我用的futaba10c,固定翼模式下失控保护油门杆量默认的是20%,大家如果有用10C一定要修改过来
4.wkm的IMU连接插头一定要在每个起落前检查是否有松动,我总感觉这个插头插不紧,如果这个插头因震动松了,飞机就完蛋了。包括其它插头都要检查是否有松动的隐患。(我有这方面的强迫症,每个起落前都要用手去按一下所有插头……)
4.WKM的IMU数据线用锡纸包裹,我发现IMU的数据线采用的不是抗干扰线,而飞机的姿态全靠这一根线给主控传送数据,如果受到干扰数据会不会出现错误?包括GPS及其它走线,只要牵涉到信号传输的,都要做抗干扰处理,不管起不起作用,做了总比不做好,反正包层锡纸也不费啥事。
5.IMU一定要做好减震处理,不要与机身任何部件有接触,我怀疑IMU在高频震动下会被“震晕”导致死机,我都是用好几层海绵胶粘的IMU,包括其它电子设备,主控,GPS,接收机等都要做减震处理,防止电子元件在长期震动中受损。
下面这两点是DIY用户需要注意的
6.电源分配板一定要采用能耐大电流的,我觉得淘宝上卖的小板子都是针对小型多轴的,耐电流不大,所以我是找做电路板的定制的电源分配板。
7.一定要采用品质好的硅胶线,不要用普通电源线,硅胶线的粗细一定要根据电机电流选择适当的,太粗了会过重,太细了会发热,我连接电调用的是14#连接电池用的是8#
8.电池的插头要选择能耐大电流的,能耐插拔的,估计大家用的都是XT60,但我选择了6mm的24K镀金香蕉插头,插拔比XT60更方便些,不用担心插头焊锡在长期使用中脱焊
下面这两点相信大家都知道
9.wkm的低压保护功能要关掉
10.电池一定要选择大容量的,一定要在电压低于3.7前降落
以上仅是个人观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有不足的请补充,有错误的请指正。

网友:
你很严谨啊!

网友:
上面说的和掉高度无关

dji的硬件特性和算法觉得了掉高不可避免,是设计缺 陷
这一点,dji的技术人员不可能不清楚

不能解决是因为价格因素和商业行为,请各位能够理解,广告和包装都是要有人付出代价的,而小白鼠们就是试验品

网友:
好贴   顶了
严谨是安全的第一关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自己的心得

网友:
超级赞同!!!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我二个四轴,飞了几千公里,没有出现过掉高度的情况

网友B:
不错,,学习。。——5.IMU一定要做好减震处理,不要与机身任何部件有接触,我怀疑IMU在高频震动下会被“震晕”导致死机,

我没用过DJ产品,顺便问:在 DJ 的软件中,有没有这样
一组数据输出——用来显示当前的机架震动强度—— ?

例如:完全静止的时候:强度X=0,强度Y=0,强度Z=0。
——有轻微震动的时候:强度X=11,强度Y=13,强度Z=2
——有较大震动的时候:强度X=31,强度Y=27,强度Z=4
——有很大震动的时候:强度X=51,强度Y=63,强度Z=7

这样用户就可以根据这组数据:判断整个机架的震动情况。

网友C:
支持楼主的严谨,但有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必须跟LZ说清楚!!
DJI的失控保护,并不像我们惯用的飞机模型那样,关联到所有通道的舵量。LZ必须知道WKM是一套能自主介入人工操控的飞控系统。对于失控保护的设置,你只需要
将飞行模式开关通道的失控保护设置完毕,并同时保持油门的失控保护位置在10%以上即可。失控保护一旦触发,WKM会屏蔽几乎遥控器上的所有动作,直接进入失控保护的相关飞行动作。
第二个问题就是IMU的安装,我不是太清楚LZ所谓的用海绵保护安装,是指对于IMU四周的保护还是IMU和机身连接的方式。WKM的IMU,在电机、桨叶的动平衡比较完美之后,是必须硬链接在机身上的,不可以有任何的松动,不然IMU对于飞行器的姿态判断会有问题,出现不正确的修正动力输出。

一点拙见,笑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的严谨,但有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必须跟LZ说清楚!!
DJI的失控保护,并不像我们惯用的飞机模型那样 ...

十分感谢你的指正,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学习。。——5.IMU一定要做好减震处理,不要与机身任何部件有接触,我怀疑IMU在高频震动下 ...

在IMU校准中好像能显示的,但飞机飞在天上也看不成啊,新出的掌上调参不知道行不行,没用过

网友:
要是这一个也给楼主说对了“4.WKM的IMU数据线用锡纸包裹,我发现IMU的数据线采用的不是抗干扰线,”太可惜了人才了,这问题应该在产品设计时首先要考虑到的。难道是高级的产品低级的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二个四轴,飞了几千公里,没有出现过掉高度的情况

几千公里有点夸张了吧,托的没水平,不太敢相信dji的质量能到如此!

如果按照每架1000公里来算,2架就是2000公里,几千公里的概念应该至少3000-5000公里吧,那么就是安全飞行了6000-10000公里。

那么请告诉我你的飞行时速和每次起落的时间,我们来计算一下你的工作量,或者把飞控的log文件给大家公布下,加算一下飞行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几千公里有点夸张了吧,托的没水平,不太敢相信dji的质量能到如此!

如果按照每架1000公里来算,2架就 ...

没必要去解释吧?更没必要给你分析了吧,不相信就拉倒咯
就当我是dji的托吧,谢谢,呵呵!

网友:
最快40公里每小时,每次按照15分钟算

网友:
估计你敢这么说,至少要飞到1000个起落了,大师级别的人物,哈哈

网友D:
dji的产品几百个起落还不炸的,应该也算奇葩了,我严重怀疑你在说谎

网友:
引用 网友D:
dji的产品几百个起落还不炸的,应该也算奇葩了,我严重怀疑你在说谎

不知道0度能给你多少钱,让你天天这么关心DJI。

网友:
如果想把企业做好,最好把精力放在如何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上

网友E:
高手讨论,新手学习中

网友F(2013-05-02):
技术贴 学习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