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2.2 让没有失控保护的控也能失控返航

楼主(2013-03-14):
没人讨论技术,没人想看代码,收回收回

网友A:
MWC里面的失控,指的是飞控版收不到遥控接收机发出来的信号。

并不是我们一般指的遥控发射机的信号,接收机接受不到而失控。

我想一般除非连线在空中被震掉下来了,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

还有,谁能告诉我什么遥控器接收机在失控的时候不输出信号,我只有天7的控,没用过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里面的失控,指的是飞控版收不到遥控接收机发出来的信号。

并不是我们一般指的遥控发射机的信号,接收 ...

关控后,MWC的失控保护就启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控后,MWC的失控保护就启动了

我的天7的控,我设置了失控保护,油门=保持,第七通道= -100%(具体数值不是很确定,东西不在手边)
关控后,遥控接收器第七通道就会从+100% 跳到 -100% 。 油门则保持不变。

我在GUI里面配置第七通道打开GPS HOME, 和定高。就能实现失控返航。

MWC的失控保护的代码更本运行不到。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遥控?

网友:
看源代码的说明:

Failsafe check pulses on four main control channels CH1-CH4. If the pulse is missing or bellow 985us (on any of these four channels)

MWC要在检测不到遥控接收机脉冲的时候,才会失控保护。天7的接收机,就算收不到遥控器的信号,自己对飞控的脉冲也不会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7的控,我设置了失控保护,油门=保持,第七通道= -100%(具体数值不是很确定,东西不在手边)
关控 ...

设置自己的接收机失控的时候干什么!
别一味的叫嚣。这是你的问题。不是MWC的。

网友:
NHA 早就实现了,去论坛看。
没测试的代码最后不要贴,你让小白的机器杀人了,那你就是共犯。

网友C:
要注意有的2.4G接收机,如飞梦早期产品,接收机本身有失控保护功能,当关控后,接收机启动失控保护。各通道继续输出事先设定好的失控信号,这样飞控板反而不能启动失控保护功能。若使用72M接收机(无失控保护功能),多数是关控后,接收机各通道停止输出,这样飞控板才能启动失控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自己的接收机失控的时候干什么!
别一味的叫嚣。这是你的问题。不是MWC的。

你到底是说我,还是说楼主?

网友:
没看到红色部分啊!
再说了,没经过测试的代码还是别贴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注意有的2.4G接收机,如飞梦早期产品,接收机本身有失控保护功能,当关控后,接收机启动失控保护。各通道 ...

那些接收机是给没有飞控的机器用的

网友(2013-06-18):
代码 贴出来看看啊~~~

网友:
真心想知道程序详情!LZ我顶你!

网友:
表示关注~~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