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可爱的手持 攻丝机

楼主(2013-03-14):
可以放酷包里的攻丝机。
手持攻丝机用MAXON减速电机作为动力。力矩为18KG.CM。电压12V到32V都可以用。
好了上图吧。我做的实验是对2.5MM铝板攻M3的丝。

网友:
会不会经常攻歪啊

楼主:
孔打正了。还是攻的正的。

网友:
晃得我头晕眼花

网友A:
楼主的是空心杯电机吗?需要专用的驱动器吗?

网友:
靠,看得我要吐,你这片片拍滴,唉,

网友:
攻铝薄板还凑合吧,攻铁板大概就不行了.做个电动批子吧.

网友B:
看完本片得出两个结论:

1,头很晕

2,丝锥质量很好,掰来掰去都没断

言归正传,本来打算搞一个改改,细算了一下,还是买电起子省心。。。。虽然便宜起子很操蛋。。

网友C:
这种钻夹头会不会夹不紧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是空心杯电机吗?需要专用的驱动器吗?

和普通直流有刷电机一样正负极通电就能用。0.5V就能启动

网友D:
用**钻也可以攻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钻夹头会不会夹不紧丝锥?

攻铝合金板。加紧力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钻也可以攻丝啊

我用的m3的丝锥攻的

网友:
刚才去TB走了一圈,找到个有刷200W带减速的空心杯马达,580米,一个不带减速的有刷150W的380元还是480,忘记了,体积比普通有刷小点, 轻点,但还是没有比航模无刷的寿命长效率高,这价格我还不如老实的用笨重的德国进口40V电机了

网友E:
6毫米以下的我一般用电动螺丝刀

网友:
旧的电起子 改个钻夹。6到36V都可以用。

网友:
电炮去掉冲击功能夹丝锥,估计攻八毫米钢板无压力

网友:
楼上几位用电起子的,都不怕折丝攻?

楼主:
电动起子。转速高了。不适合攻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m3的丝锥攻的

3m的丝攻也可以用手电钻啊,用无极调速的。

网友:
攻薄板、打4个以上的应该还可以,要是4以下的你试下,卡住了立马会断吧。

网友:
断丝咀一堆堆啊

网友(2013-10-28):
引用 网友E:
6毫米以下的我一般用电动螺丝刀

电动螺丝刀,怎么改装,加上丝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完本片得出两个结论:

1,头很晕

同感。楼主把攻丝机固定一下就是好作品了

网友:
我经常拆下台钻的皮带,钻夹头夹丝锥,用手板皮带轮的方法攻丝,垂直度有保障.

网友:

我基本上用电钻攻丝

网友(2014-12-22):
真是个大家伙

网友:
省省吧看着都费劲

网友:
蛮好,就是头有些晕。

网友:
不管是铝还是钢,板材--------手攻有那么多问题?不过东西是做得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