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发射端烧了,求教各位

楼主(2013-03-14):
如图,接电池接错了,4s的了,结果出了糊味,反过来一看,这个小模块烧了。在板子上有一块跟这个一样的小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怀疑是个保险或者稳压的什么元件吧?估计买一个不贵,自己就能焊上。求教各位:这个是什么东西?如果这里烧了的话,还能修复吗?谢谢了!

网友:
基本上修不好

楼主:
哦,那我就买个新的了。

网友:
楼主割了吧!都烧成这样了!

网友:
现在图传烧了的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是接反烧掉的,这个电流也不是很大 ,为什么不加个二极管防烧呢

网友:
好像是电阻 我的也烧了 直接飞了一根线 照样用

网友:
输入端 应该加个大电流二极管,防止反接烧毁,烧的应该是贴片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家的都有的。我们家的图传都加了反向二基管的。大家放心用。
看楼主的这个是可以修的。

我知道是能修的,但是自己动手能力不强。请问你的那个图传多少米?打算换新了。

网友:
问题是不知道什么元件

网友B:
问下7楼的 500mw里面有个pl2/408是什么元件 连着天线最近的那个

网友B:
通电红灯很快就暗了 然后那个元件高温

网友:
返厂吧,应该能修

网友:
r我怎么看不到呢,小白

网友:
我的发射机也烧了个元件。。。正在修复中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好?

网友:
目测是电池接反了。。。。。。。。。
直接把糊的那个原件拆掉试试,什么都不换。

网友C:
这个应该是 贴片电感。

网友D(2013-05-12):
据目测,,那是电阻。。。

网友E:
不用修
跟我的一样,一样用,不过没有5V输出了而已

网友F:
这个问题不大,可以修,前提是要有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