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老模

楼主(2013-03-14):
我450套机中的大桨夹把桨插进去不按螺丝一个正常松紧,另一个就很紧,请问这样有影响吗?需要换吗?亚拓套机出现这个问题真是不应该呀,一副桨夹100多呢

网友:
按理说不应该。先用卡尺分别量一下桨夹安装槽的厚度和桨根的厚度,如果是桨夹不一样,自己稍微扩下没问题,如果是桨根厚度不一样,和亚拓客服联系下吧,虽然自己磨一磨也能用,毕竟亚拓原厂套机不是

网友:
三年前買的450sport是这样 刚入的的550也是这样 品質與品牌不同步

楼主:
亚拓的东西本就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山寨的吧,亚拓不应该呀!自己可以小修一下,没问题的。

网友:
建议不要锉刀,新手不容易掌握,精度无法保证,如果是浆夹问题,建议更换。

网友:
路过,,向个位大虾学习

网友:
观望中,可以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