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想入supercp,求指教

楼主(2013-03-14):
潜水了一段时间,了解的不多,请老鸟指教!
本人新手,只玩过朋友的4通双桨小直
想入一个6通小直,看上了supercp,有几个问题?
1.遥控的选择
7好像更大,更专业,多几个按钮,四轴承手感更好(潜水的来的结果,不准确勿怪)
但是7E可通过刷固件实现更多功能,但是这些功能对我一个新手用的上嘛?哪个更实用呢?
2.模拟器的选择
我电脑技术还可以,听说模拟器的设置很复杂,我一个新手,想问一下哪些模拟器便宜实惠呢?
软件学哪个好呢?最好是软件里面有类似6通小直的,这样更好上手!另外要支持devo7或者7E
3.易损件
新手买哪些易损件呢?

谢谢各位耐心看完!!

网友:
1、想入华记,控选D10吧,具体好处论坛补课。
2、模拟器X宝上3、40块 N合一的大把,自己选就行了。
3、SCP的易损件不清楚,可以在论坛里搜搜这款机子的改装使用贴,应该有介绍。

网友:
专家没有来回复你啊
半桶水来帮你顶

网友A:
新手不要飞这机子,太难控制!这机子是玩好了大机子的人,消遣用的,新手根本控制不了,太贼!摔机成本和450差不了多少!基础练习还是从450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不要飞这机子,太难控制!这机子是玩好了大机子的人,消遣用的,新手根本控制不了,太贼!摔机成本和45 ...

有同感~~我就是先入了Scp + D7e套装 一周就卖了~~然后直接入得亚拓450pro~~华D8s控

网友:
买个D10控加一个能跑凤凰4的模拟器,悬停过关了,你可以再考虑买什么JJ。

网友:
1.刷机不适合新手,刷完比较复杂,但是功能可以更多,但是实际上功能很多是多余的。推荐D10了
2.淘宝买凤凰4.0的模拟器。这个相对来说直升机比较全,经常更新下 载(设置不难,能看懂中文的都会设置)
3.不要太在意什么易损件多,买多点。。。好好练习模拟器,在100%模拟上没问题之后,再在现实中练习,基本不可能炸。而且炸了以后再买,也好些。不是说钱多钱少问题,习惯养成问题。炸了几次,你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易损件了,对于你自己来说。

网友B:
模拟器选D10得了,D7目前只能玩华的机子,D7E功率小,
模拟器比较多的就是Real Flight 和凤凰,
易损件不清楚,问问卖家就知道了,不过新手炸鸡一切皆有可能啊

网友C:
我就是新手,玩模拟器无聊就在小房间里玩Super CP+7E,摔得一塌糊涂,心疼肉疼了就再回去玩模拟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不要飞这机子,太难控制!这机子是玩好了大机子的人,消遣用的,新手根本控制不了,太贼!摔机成本和45 ...

预算问题好不容易说服老婆,450再配个控太贵了,老婆要不同意了
还有场地问题,家附近没什么大场地哦,很难有足够的空间飞大机,
主要在家里玩所以买小机,Devo7E的功率也不是问题,
况且可以通过刷机或者硬件改造来增加发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不要飞这机子,太难控制!这机子是玩好了大机子的人,消遣用的,新手根本控制不了,太贼!摔机成本和45 ...

摔机成本和450差不多?
你是说六七百能买到450套机吗?如果这样450就更划算了

可惜我主要想在家里玩,附近没什么大的场地!

另外,我是打算在模拟器上熟练后在慢慢适应真机的,只要模拟器有6通小直
多多联系,操控应该问题不会太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新手,玩模拟器无聊就在小房间里玩Super CP+7E,摔得一塌糊涂,心疼肉疼了就再回去玩模拟器!哈哈... ...

呵呵,我觉得自己还是很有耐心的,我会先把模拟器联系好了再飞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选D10得了,D7目前只能玩华的机子,D7E功率小,
模拟器比较多的就是Real Flight 和凤凰,
易损件不 ...

控用D10超预算了啊,老婆不同意啊,呵呵
D7E功率问题可以通过刷机和硬件改造解决,对我不是问题

网友:
唉。真不知道现在新手都是怎么想的。scp那么好飞的飞机居然说难控制。。家里控制不住的话。找个大一点的草地。飞的话不要超过1米高。也不要飞太远。控制不住了。马上切熄火。让飞机自由落体。。不过毕竟是6通机,操控基本上都是小舵量的。要是你像4通机那样使劲打舵。肯定会摔的比较惨。如果连4通机的基础都没的话,还是建议先模拟器吧。易损件的话。就是脚架,头罩,还有尾杆。新手的话。要是炸鸡带油门的话。估计舵机要扫齿的。所以还要备用一个舵机。其他基本上都不太坏,坏了再买也不迟。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用D10超预算了啊,老婆不同意啊,呵呵
D7E功率问题可以通过刷机和硬件改造解决,对我不是问题

既然这样我觉得还是D7E好了,范围更广,性价比更高

网友D:
前天D10+Super CP到手,虽然锤子机对我来说已经是拿手菜了,但是6通小JJ确实南飞。。。现在努力玩模拟器!

网友:
D7E要是楼主看到实物,直接就阳痿了,跟个玩具似的,没有轴承。。。。
D7E糊弄小孩应该没问题。。。直接D7吧,毫无悬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天D10+Super CP到手,虽然锤子机对我来说已经是拿手菜了,但是6通小JJ确实南飞。。。现在努力玩模拟器!
...

恩,新手上模拟器是必须的

网友:
帮你顶起, 我也是新手,刚入了450,还在模拟中。

网友:
小JJ+模拟器明智的选择 小J 炸了不一定坏 450炸鸡必坏

网友:
据说大机比小机好飞些

网友:
控可以入华的,小飞机别买华科尔

网友E:
看完了所有回复,给你一个比较实在的建议:

1. 因为你资金有限,建议上 D7e + SCP + 模拟 (玩得到凤凰就可以)
2. 先练模拟,用凤凰选MCPx机来练,手感跟SCP差不多,练到4面悬停过关才上真机SCP
3. 上SCP时,不要在家完,到外面有大一点地方的,这样你压力比较少,没那麽容易出错,场地最好是草地,炸机也比较难炸坏
4. 慢慢练航线,享受一下练习的成果,呵呵
5. 要设好熄火 (HOLD),一有控制不到时打熄火,一般不容易炸坏的
6. 不要心急,慢慢来,要以不炸机为目标去玩。
7. SCP没甚麽易损的,不要买太多配件,也不要改无刷,动力强炸得伤,一般会坏的只有尾管(可以自己买碳纤管DIY),脚架(坏了用AB胶贴好再玩), 舵机(善用熄火基本不坏)
8. 可以多买点电池,因为可以练得久点,我用过最好的电池是雷鹏的400mAh,可以飞7-10分钟,3D也可以飞3-5分钟

祝入魔後找到乐趣,有问题可以Q我问: 448044168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完了所有回复,给你一个比较实在的建议:

1. 因为你资金有限,建议上 D7e + SCP + 模拟 (玩得到凤凰 ...

谢谢模友的建议和热情帮助,我已经买了D7e+SCP+12合一模拟了,在X宝买的
有这样的坛子和模友让人觉得很温暖,呵呵

楼主:
已经在X宝拍了,还没付款,
那个支付限额蛋疼,等晚上回去用网银吧

网友:
谁飞谁知道!一般说好飞的都是老手又改过来飞这机子的,当然说好飞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完了所有回复,给你一个比较实在的建议:

1. 因为你资金有限,建议上 D7e + SCP + 模拟 (玩得到凤凰 ...

回答的中肯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模友的建议和热情帮助,我已经买了D7e+SCP+12合一模拟了,在X宝买的
有这样的坛子和模友让人觉得很温 ...

再給你一個新手SCP的設定吧:

油門:
L1
2 M 3 4 H
0 - - 90 - - 100

縲距:
L 1 2 M 3 4 H
0 - - 0 - - +52

EXP:
Ele 35%
Ale 35%
Rud 0%

网友F:
可以飞的,控的话建议D10,先买有刷练习悬停。四面过了如果还有兴趣玩下去可以考虑改无刷,改了无刷继续有玩下去的兴趣直接450了。到那时候你也知道怎么去搭配了。不过有刷电机很蛋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給你一個新手SCP的設定吧:

油門:

谢谢,等快递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飞的,控的话建议D10,先买有刷练习悬停。四面过了如果还有兴趣玩下去可以考虑改无刷,改了无刷继续有玩 ...

恩,资金有限,先玩好了再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资金有限,先玩好了再折腾

d7e已经出无敌固件了,买了不后悔!
另外有没有魔友来个scp和ncpx的对比,看对岸对此鸡除了烧主板外评价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