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用雪碧瓶制作螺旋桨

楼主(2013-03-14):
  1.材料: 2.制作方法:

楼主:
这个减速组也是自制的

网友:
NB啊,神一样的手工

网友:
没精度吧

网友:
很好很强大,值得学习。

网友A:
小的能行  大的应该就不行了   强度  还有精度

网友:
楼主最好来个数据,比如桨径螺距和重量。

网友:
这个要顶呀 是微风级别 手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能行  大的应该就不行了   强度  还有精度

所谓技术就是在将同一个过程反反复复的练习中,不知不觉而形成的。 首先我要说明,我这个桨是针对614、716、820之类的空心杯减速组设计的,这种动力组输出拉力最多也就50克左右, 即使射桨也没多大的杀伤力。 只要注意如下几个环节精度和强度绝对能满足你的要求
              1.修剪桨叶。要采用新的瓶子形状保持较好。在剪第二片桨叶时,可以先把剪好的第一片放在第二片的毛肧上,拿住毛胚端平并轻轻摇一摇让两片自然吻合,然后捏紧了剪,在剪前两侧边沿时绝不能松动,这是保证两片桨叶形状和曲度(影响螺距的因素)一致的关键。      2.安装桨柄。将第一片的桨柄与桨叶夹紧并在距柄端2----3MM的位置用针线窜过桨叶扎3圈(可预先钻好孔再缝),拉紧线后再在桨叶与桨柄的夹缝点上少量101胶。第二片在线扎紧后上胶前,要叠在第一片上检验两片桨柄位置是否一致(这是保证精度的关键)如果不一致要及时修正再点胶。     3.桨柄与塑料套管要套紧,要用力才能拔出这样才好。桨柄夹住桨叶的部分要经过整型,由根至端逐渐变薄。       4.要耐心细致调整好两片桨叶的螺距,尽可能使之保持一致。推荐用徐老师的方法。我的方法:是先给输出轴套上套管,保持套管水平且与视线垂直,转动螺旋桨使视线在螺旋桨的旋转面内,然后将螺旋桨的两桨叶转动到与视线垂直位置,这时观察两桨叶的投影是否一致,细细调整即可。注意一定要用拔出桨柄再插入套管的方法调整,用拧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竹子是有弹性的,调好了也会还原变形。 好在这个桨的螺距是能任意改变的,这也是这个桨的最大优点,只要仔细调整总能获得你满意的效果。另外套管可以是圆珠笔芯、水笔芯,棒棒糖棍等其直径不同,可根据要做螺旋桨的大小灵活选用。

网友:
顶楼主啊!手工真好~

网友:
顶啊!~!~不顶部行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谓技术就是在将同一个过程反反复复的练习中,不知不觉而形成的。 首先我要说明,我这个桨是针对614、 ...

很感谢lz指教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