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590挂了。

楼主(2013-03-14):
纯属吐槽。第一快电发现尾舵发热,刚换上第二块电,还没上天电机转速上来就开始原地自旋,还好没有上天。拆开电机一看,擦咧,舵机电机不工作了。。。。。还好没有炸鸡。

网友(2013-04-17):
如果是新的舵机,可以发回工厂保修的

网友:
我的第一颗n590烧了,第二颗n590今天也不知为何挂了,好像是齿轮问题...

网友A:
n590我也用过,用了半年后来出掉了,原因是因为虚位变大了,但还是可以锁住,其他好像没出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n590我也用过,用了半年后来出掉了,原因是因为虚位变大了,但还是可以锁住,其他好像没出啥问题。

我用了半年了,但虛位還是很小很小!

网友:
什么情况?